avr的电源引脚和地引脚间存在100欧姆左右的电阻,这是怎...

楼主(2013-01-18):
今天遇到个问题,就是测量到avr单片机的电源引脚和地引脚间的电阻是100欧姆左右,这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是单片机问题的可能性大还是外部电路短路恶可能性大?

网友A:
简易拆机测量,如果还是,当然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易拆机测量,如果还是,当然芯片

板子上跟电源相连的电容和电阻挺多的,拆机有点麻烦,不过还能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AVRs consume between 5 - 20ma. That equates to about 1k - 250ohm. it is likely that when you measure the resistance, you have effectively powered up the chip.

So your number isn't outside of the reasonable ran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s consume between 5 - 20ma. That equates to about 1k - 250ohm. it is likely that when you measure ...

我同样的两块板子,用万用表的的二极管的档位测avr的电源引脚和地引脚,正常的那个响一下,然后再测的时候就不会再响了;但是不正常的那个(有100左右欧姆电阻值)的那个,每次用万用表的的二极管的档位测
时都会响一下,不知道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s consume between 5 - 20ma. That equates to about 1k - 250ohm. it is likely that when you measure ...

而且为什么另一块板子上的电阻就是“无穷大”呢

网友:
你测一下板子的电流?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