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做的信号发生器失真厉害,求各位大神教育。

楼主(2013-01-18):
是滤波问题么?

网友A:
提高DAC输出速率(不是输出信号的频率),后面要加低通..这样会平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DAC输出速率(不是输出信号的频率),后面要加低通..这样会平滑点

嗯,感谢LS的意见 晚上去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DAC输出速率(不是输出信号的频率),后面要加低通..这样会平滑点

哦,对了,我出正弦波是查询法的。
输出速率没关系的吧,那是不是得改时钟频率了?
或者把正弦波的出波方式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对了,我出正弦波是查询法的。
输出速率没关系的吧,那是不是得改时钟频率了?
或者把正弦波的出波方 ...

输出速率是指更新DAC的频率,最好是输出信号的10倍以上,这样低通滤波器会好做些。可以把表做得更细些(不知如何描述)或者在表不变的基础上通过插值法来提高输出速率。

网友:
要加平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