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端详了lgt的烧写器,做工还成,不过发现了件尴尬事

楼主(2013-01-18):
因为按照5x2的插排画的图,接到烧写器时,被迫转接一下3x2的插排。。。
为了方便量通断,那个外壳我基本上卸下来就没装,发现貌似在usb端有两个立着的led,异常的惹眼。。。
就在我大功告成之际,尴尬的事情来了,那两个造型很神的led根本就没亮过。。。
不知为何总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喜剧感。。。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前面有些兄弟买的下载器不能用。
我的是把晶振电容取了就能用了。
你的效果如何。

楼主:
上图,就在usb针脚的两边各一个,貌似是立着的贴片led。。。
烧写器的事情我用起来也遇到一点波折,最早装完烧写程序的时候,识别没问题,但是插了一回asp之后,就被当成asp了。
只好连设备带驱动全卸掉,然后再重装程序,就又识别出来了。。。。

网友(2013-02-27):
那两个造型很神的led根本就没亮过
========================
是工人焊接反了吧.我买来也不亮还以为坏了,不影响使用...

后来总感觉不爽,找了风枪反过来就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