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提示出错,麻烦大家分析分析

楼主(2013-01-18):
没恢复系统前能用,回复后同一个工程就出错了  ,求大侠指导

网友:
按照新建的流程重新操作一次先!!!

网友A:
clean 一下 重新再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ean 一下 重新再编译

换了win7系统会有影响吗?

网友B:
WIN7没有影响。我的笔记本就是WIN7的,一样用。如果SPOC你重新编译过了,那NIOS II环境中的工程你得重新建立,否则编译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没有影响。我的笔记本就是WIN7的,一样用。如果SPOC你重新编译过了,那NIOS II环境中的工程你得重新建 ...

哦哦  好的  谢谢  !请问你用的是quartus哪个版本啊?我用的是8.0行吗?

网友B:
我用9.0,9.1,11.1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9.0,9.1,11.1都没有问题.

我编译顶层的时候没有问题 ,编译nios一到下工程时也通过,就是下载到epcs是用flash programmer就出现如下错误,郁闷当中。。

楼主:
为什么说空间不够?我都快疯了,求指导

网友B:
看样子,一你是用了FPGA的内存而不是外带的SDRAM或DDR RAM,而且C程序中可能带了图片之类的数组,所以内存空间不够,EPCS的空间就更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一你是用了FPGA的内存而不是外带的SDRAM或DDR RAM,而且C程序中可能带了图片之类的数组,所以内存 ...

当时用的是epcs当rom     片内资源的ram。  程序仅仅是流水灯而已

网友B:
转换成JIC文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成JIC文件试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网上说的在win7下要改几个文件的兼容模式,这是必须改的吗?不改nios回有影响吗?

网友:
我用的是新版本的,好像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