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LM2596电源模块很便宜,请高手指点一下为什么?

楼主(2013-01-18):
最近用DCDC芯片,看淘宝上的LM2596芯片模块很便宜,才5-6块钱,我回来测试电流大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他们做这么便宜?是拆机件还是国产片?自己买件也没有这么便宜啊,芯片水很深,请了解的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为什么还要在这棵老树上吊死?
TI出了多了代替这个的

楼主:
用什么型号的代替?请明示,TD1501?

网友:
成本其实也就3-4元钱,国产的芯片!

网友A:
现在500K频率的DC,无论大厂的,还是小厂的都很多很多。台产2A的都不用一元一个了,大厂的也不到4元一个。何必还用2596呢
大电流的有很多选择,同步的DCDC做到10A都没问题,价格也便宜~

网友:
3.3V的我们做10A都做过了

网友:
我记得我买过好像是1.6元啊

网友:
有兴趣,求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500K频率的DC,无论大厂的,还是小厂的都很多很多。台产2A的都不用一元一个了,大厂的也不到4元一个。 ...

同求型号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500K频率的DC,无论大厂的,还是小厂的都很多很多。台产2A的都不用一元一个了,大厂的也不到4元一个。 ...

说了半天,你倒是说说型号啊

楼主:
大侠,说说型号,

网友B:
量大的话,找Silergy。国内最好的电源IC厂商,目前1M开关频率的我们有型号可以做到10A,给三星大量出货中。。。不过没有散卖。。。

网友:
关注
电压转换,dcdc

网友C:
我只知道rt8120 apw8720,很好用,公司无限免费供应,哈哈

网友:
说型号会不会给人说是托啊

monolithicpower、silergy、fitipower ……
可以去这些的官网找找的。其实国内的也有很多厂家选择的,不过不少型号的芯片没量的话是不卖的,或者散卖很贵,差几倍的价格。

就像我最近看中的FR9801,去原厂问价,真的很便宜。但没量的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rt8120 apw8720,很好用,公司无限免费供应,哈哈

求销售渠道

网友:
可能这芯片是别的芯片LOGO来冒充的

网友:
显然楼主是自己用,因此应该没有多大的量。很多便宜的芯片都不适合他。

网友:
现实还用2596,应该是学习的,mp1484、 cx系列,这些一元几毛一个的,能3a,sop8封装体积小pcb可以少花钱。这些才是正路。

网友:
少量购买单价贵,大量却用不到。卡在这里死循环中。

网友:
大家应该推荐些能买到的好用的芯片,共同进步嘛;芯片选型很有难度 ,特别是小客户;大客户不谈

网友:
就用 LM2596 吧,做试验无所谓,产品量小的话注意货源,量大的话就啥也不用愁了!

网友:
正在找这类芯片,只要是DC24V转5V的;
有哪位老大提供一些资料,或者购买的渠道,贵一点无所谓,只要是元件的性能稳定,就是物有所值吧!
而且现在已有一款板子按LM2576的封装画好和打板回来了;
现在就是想买到质量好的元件、、、

楼主:
嗯,是的,小批量制作,一次产品就几十,多则上百,最后考虑还是不在淘宝上买DCDC模块了。买空PCB,买好的器件来焊,刚才看了JLC的器件商城,一个LM2596就9快钱了.

网友:
国产货吧

楼主:
jlc商城应该是正品吧

楼主:
淘宝那种国产货LM2596实际应用效果怎么样?有人在产品中用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那种国产货LM2596实际应用效果怎么样?有人在产品中用过吗?

同问!

网友:
这个LM2596肯定是国产的,进口的要7元以上。
国产的1元多就可以买到了。

网友:
淘宝买过,2596也买过  后来毅然决定选择淘宝买的...  没有为什么  哈哈

楼主:
国产的好用当然要选国产的,毕竟真便宜啊

网友:
国产的不到一元的都有。。。。。

网友(2013-02-28):
引用 网友A:
求销售渠道

有代理的吧这个,你用量大吗

网友:
电源本来就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大的话,找Silergy。国内最好的电源IC厂商,目前1M开关频率的我们有型号可以做到10A,给三星大量出货中。 ...

频率高了,emc性能怎么样。曾经遇到过问题,换33063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