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VAVR怎样在 子程序中用指针的形式 访问eeprom中的数...

楼主(2013-01-18):
编译结果,好像提示 eeprom数据类型错误
查CVAVR手册,上面说 不支持结构体的 eeprom指针调用,只支持RAM中的指针调用

这是调用程序
zhengshushezhi(1900,70,1,5,1,&shuzhi.zhushangxian);//最大数 最小数 小数点...,&shuzhi.zhushangxian是结构体中的整形数据的地址

下面是子程序
void zhengshushezhi(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char n,unsigned int dangliang,unsigned int dangliang2,unsigned int *shuzhi)
{.....}

网友:
哦  搞错了
CVAVR是可以使用结构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