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USB接口摄像头,问下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13-01-18):
现手头上有个PAL/NTSC的摄像头模块,想做成一个通用USB接口驱动的摄像头,请问要用什么芯片组合

网友(2013-02-19):
坛子中很多这种例子
摄像头+fifo+usb(如 cypress68013a)
摄像头+FPGA+SDRAM+(如 cypress68013a)

楼主:
不过。我不清楚将PAL/NTSC制式的数据转换为成什么数据格式,才可以支持到像QQ的视频这样的视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