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程序在IAR中报错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在下载风....

楼主(2013-01-18):
如题,我下载了风驰的程序,寄存器版本
将include改成stm8s103的
然后编译无误
使用芯片stm8s103f2pu
用stlink下载报错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2298 bytes in <[0x008000-0x009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1f80).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请问该如何解决

另外我把程序放在stlink里会有另一个问题,stvd没有IAR里的这个"intrinsics.h"文件也不能通过编译。
望高手抽空解答。。。

网友A: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2298 bytes in <[0x008000-0x009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1f80).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这个是程序大小超过flash容量了

网友B:
右键单击项目,-options->General Options里的Target选项里,Data如果是small,你选成medi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 ...

恩,这是个UART的程序,应该是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单击项目,-options->General Options里的Target选项里,Data如果是small,你选成medium。 ...

原来即是code small
data medium

这个程序应该不大的
IAR里改如何查看程序需占用多大的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即是code small
data medium

如果是IAR的话,选择tools->option 选择message,选择all

然后编译就可以看到了

flash总大小为code memary+readonly data memary

网友(2013-09-22):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吧UART去了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10):
LZ现在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啦!

网友:
我也遇到了,就是没找到怎么解决的,,才学不熟悉啊,求解,大神们

网友C(2014-06-23):
我把Option--C/C++ compile--Optimizations中的Level选为High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Option--C/C++ compile--Optimizations中的Level选为High就好了

谢谢,不过自那之后,就一直用的是STVD

网友(2014-09-16):
引用 网友C:
我把Option--C/C++ compile--Optimizations中的Level选为High就好了

牛叉,大神,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 ...

外挂一个e方ROM怎么样,足够用

网友:
中间内存,00,00,00占看5K,为什么》》》????

网友(2014-10-24):
论坛的力量果然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Option--C/C++ compile--Optimizations中的Level选为High就好了

兄台 我咋不行呢?
改了一样报错呀?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408 bytes in <[0x000000-0x0003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2f0).

网友:
我的也不行。。。什么方法都试了。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201e bytes in <[0x008000-0x009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1f80).

网友(2014-12-23):
我的也是总是报错,试了不少方法!!!求指教

网友(2015-07-19):
优化后,原先程序个别地方可能需要调整后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2015-12-02):
如图试下

网友(2016-06-09):
这样就可以了,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7-09-03):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2018-09-27):
引用 网友C:
我把Option--C/C++ compile--Optimizations中的Level选为High就好了

问题还是有!

网友:
这个方法有用

网友:
这样选择了 就没有编译文件了 也下载不了

网友(2019-05-29):
引用 网友C:
我把Option--C/C++ compile--Optimizations中的Level选为High就好了

果然好了。

网友(2020-05-30):
谢谢,帮了我个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