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3-01-18):
请教一下,一般zigbee定位是用哪个型号的芯片?定位的原理是怎样的啊?

网友A:
zigbee一般使用RSSI定位,由于信号强度一方面线性度很不好,另外一方面有障碍物时影响很大,所以即使有好的算法但实用的角度来说效果还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gbee一般使用RSSI定位,由于信号强度一方面线性度很不好,另外一方面有障碍物时影响很大,所以即使有好的 ...

常用的定位芯片有哪些啊?CC2531可以吗?

网友B:
较好的方式是使用GPS/北斗,其次是使用手机的LCS服务。其他的"常用的定位"都是RSSI方式。都是噱头。另外如果你可以布一些固定无线点的话,倒是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常用的定位芯片有哪些啊?CC2531可以吗?

2531不知道行不行  上一代的2431中时代硬件引擎的   但是实际效果很难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较好的方式是使用GPS/北斗,其次是使用手机的LCS服务。其他的"常用的定位"都是RSSI方式。都是噱头。另外如 ...

如果是用RSSI来定位,具体的定位是怎样实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31不知道行不行  上一代的2431中时代硬件引擎的   但是实际效果很难做得好 ...

我现在用CC2530通过RSSI来定位,那个定位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RSSI是根据接收端的功率值来定位。但是空旷地和楼宇环境的传输函数不一样,所以根据RSSI来判断位置是很难准确的。除非你的使用环境是固定的,那可以通过实际测试来修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CC2530通过RSSI来定位,那个定位的原理是怎样的?

另外你的2530的定位不知有没有试过,比如操场上和闹市区以及楼道里几个典型的场景,都准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的2530的定位不知有没有试过,比如操场上和闹市区以及楼道里几个典型的场景,都准确么? ...

CC25XX里面有哪个型号有定位引擎的啊?是不是只有CC2431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