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AD7192、AD7190 的底层代码 及其基本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01-19):
这些天用 AD7190 做了一个信号采集电路,自己写了底层代码,上传分享一下。

主体框架是在 ucOS-II 里面写的,但也都差不多,单片机用的 Pic33F 系列的。

需要注意的是 在写完 SPI 接口函数以后一定要验证 这个函数是否能正常完成 与 AD7190 或者 AD7192 的通信。

这里通过上电以后  读取 器件的 ID 值 和 上电以后 的 失调寄存器 值 来确定 SPI 接口 通信的函数是否正确。

如果是 AD7190 ,其 ID 值为 0xX4 ,若是 AD7192 ,则为 0xX0, 失调寄存器的值则都 为 0x800000。

如果读出来的这两个值都是正确的,那就应该没什么了,剩下的事情也就好办多了。

代码里面也加了一些调试的函数,用来查看一些基本的数据是否正常等。

网友:
不说啥 直接MARK下

楼主(2013-09-17):
被  AD7190 的 通道 切换 折磨了 一下午。。。。。。

网友A:
收藏了,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了,参考一下

先不要着急 参考 ,还有问题。 等 改天我整理一下 再 传上来。

网友(2014-08-29):
这两天调试这个片子,正头疼读出的数据都是零

网友(2018-04-12):
正好在调试这个芯片 可以参考一下了

网友(2021-07-06):
我怎么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