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监测轨道上移动装置的位置?

楼主(2013-01-19):
  本人在一个工业现场碰到一个需求:
     两根金属轨道间距大约5m间距,上面有移动的设备,用户要求监测运行中的位置。进而做相关自动控制。

     场地原因,传感器无法安装两个轨道中间位置。

    我们初步想到的是在轨道不同位置安装行程开关,但感觉安装不方便。
    另外也想到用漫射激光探头(容易受干扰)、霍尔传感器等手段。
    由于缺乏经验,具体如何做成本最低、简单可靠心里还是没多少低。
    希望有熟悉这块的高手,给个建议。

    在此谢谢。

楼主:
  加个现场环境要求:露天,需要在各种天气情况下能正常监测。

网友:
距离分辨多少?

网友A:
你是说天车的位置检测吗?

"两根金属轨道间距大约5m间距,上面有移动的设备,用户要求监测运行中的位置。进而做相关自动控制。"
你要检测移动设备还是检测轨道间距?

轨道上的移动设备, 移动设备有轮子吗? 没轮子加小摩擦轮, 有了轮子就可以加编码器. 有了编码器,一切都不是问题.

网友:
拉线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天车的位置检测吗?

"两根金属轨道间距大约5m间距,上面有移动的设备,用户要求监测运行中的位置。进 ...

根据你的测量精度,选择合适的直径的轮子

网友:
小尺寸、高精度、短位移(1-2m)的话,用光栅尺。

网友:
绑个卷尺。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但轨道长度有几十米。将就的话,估计在轨道上放不到10个监测点也行。
轨道,轮子都是金属的

楼主:
  编码器合适的能推荐一个么

楼主:
  刚刚想到一个办法,在轮子上打个孔,塞入磁铁。小车用两个磁开关计数轮子旋转和旋转方向。同样的,也在轨道上装磁铁作为标定位点,小车上安装额外的磁开关,监测标定位置。
  可能的问题是轮子和轨道磁化问题,另外轮子,轨道打孔可能不容易。施工费劲。

网友B:
有反射面的话超声波测距行不?

网友C:
google查到的一种 绝对值拉线编码器,最大量程可以到50米
http://www.sickcn.com/products/div07/encoders/pull-encoder/prf/

网友D:
轮子上装编码器,你这要求几十线的低分辨编码器就可以满足,真计较精度的,可以设若干校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gle查到的一种 绝对值拉线编码器,最大量程可以到50米
http://www.sickcn.com/products/div07/encoders/ ...

  这个拉线编码器,不适合我们这个场合,太容易搞坏了。不过,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反射面的话超声波测距行不?

  这个可能可以,是不是在轨道边上安装多个,每个输出一个开关量即可。

  当小车开到超声波模块上方,阻挡距离小于特定值,就输出,感觉可以。不过有这样的超声波阻挡开关量输出模块么,能否不受下雨等恶劣天气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轮子上装编码器,你这要求几十线的低分辨编码器就可以满足,真计较精度的,可以设若干校准点。 ...

我这个精度要求不高。可以在轨道上设置几个定位点,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定位点使用何种方式,如何安装方便,又可全天候正常工作。

楼主:
哈哈,我想到一个很变态的思路:在小车上安装一个射频读卡器,在轨道侧面,贴n多张卡,小车移动过程中,读到哪个卡,就知道这个卡所在的位置了。
不过我想可能当前没有这样的产品,可以录入卡号,每个卡号代表一个位置,然后支持工业modbus输出。

网友D:
累死了亲,至于这么复杂么,接近开关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累死了亲,至于这么复杂么,接近开关不就行了。。。。。。。。。。 ...

这块没经验,所以天马行空。
能推荐一种接近开关么?

网友:
行程开关加塑料电位器不到200元

网友:
传动比自己选择适合的转速及测量距离!

网友E:
行车及吊车行程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车及吊车行程都用这个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累死了亲,至于这么复杂么,接近开关不就行了。。。。。。。。。。 ...

跟上面几楼说的是一样的东西,不知道可以淘宝么,淘宝有一切。

网友:
艾玛,回错了。。。

网友:
装个编码器比较容易解决,成本200一下吧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不要只看到导轨!你要看执行机构单元,如电机,安装到电机传动轴,注意选择传动比就是了!

网友:
不懂向机械版块提问!那里高手如云!

网友:
同意光栅尺

网友F:
用相对式编码器吧,编程起来非常简单,安装起来超级简单,你上面所讲的所有难点,全部可以轻松解决。
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案:把编码器安装在轮子上,编码器采用200线-1000线的就可以了,价格从50元-300元不等。编码器选用有ABZ三相的,PLC采用西门子224系列即可,A相接到I0.0,B相接到I0.1,采用HSC0高速计数器,工作模式为9(即A/B正交计数模式),然后用比较指令判断当前的编码器数值是多少,再通过输出口Q0.0-Q1.1去控制相应的设备即可。

已经把思路讲出来了,剩下的就看你的了。

网友:
买个编码器装在传动电机轴上,射频卡,传感器啥的思路害死人,还是多看看现成的应用。难不成你这些导轨上的设备还是人手去推?

网友:
在轮子上划根线,用光电传感器数这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相对式编码器吧,编程起来非常简单,安装起来超级简单,你上面所讲的所有难点,全部可以轻松解决。
给你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ogle查到的一种 绝对值拉线编码器,最大量程可以到50米
http://www.sickcn.com/products/div07/encoders/ ...

0.025mm的分辨率,这个对楼主来说有点浪费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想到一个很变态的思路:在小车上安装一个射频读卡器,在轨道侧面,贴n多张卡,小车移动过程中,读 ...

你这个东西,有客户几年前已经向我们定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东西,有客户几年前已经向我们定制了

  哈哈,看来这个思路还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