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最轻量级的WiFi解决方案

楼主(2013-01-19):
该WiFi模块用于智能家居项目,将比如电流/传感器的信息通过互联网传送到云端,用只能手机进行控制。

现求最经济的WiFi解决方案
1.最便宜的WiFi模块。
2.最轻量级的TCP/IP协议栈,能够运行在单片机上最好(Linux太重了),非常低的吞吐量!
3.成本尽量低。

兄弟们推荐一下吧。合作也可以谈!

网友:
嘿嘿,留个记号,帮你顶一下。

网友A:
淘宝搜 串口WIFI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串口WIFI 试试

谢谢!Taobao上的东西都太贵(做产品的角度来说),如果买一个/2个价格还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合作,

网友B:
WIFI 很受干扰问题 我家的路由 有时信号太多太乱的时候 老掉线 还连不上

网友(2013-03-17):
tao都贵,那里还有天理呀,你们一个产品卖上千块,这点成本算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FI 很受干扰问题 我家的路由 有时信号太多太乱的时候 老掉线 还连不上

换个通道试试,wifi有十几个信道

网友:
最好能单片机spi或串口驱动并支持 ap

网友:
RT5350,无线AP的SOC,可以把程序放在上面跑,不需要外部单片机了

网友:
亚信 ax22001 好像,看看吧,这个最好,不用加外部ram和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个通道试试,wifi有十几个信道

是有12个信道  我选的自动 难道还要手动设置一个?

网友:
方案一:RN171,UART转Wi-Fi数据透传。
方案二:PIC32MX360F512H-80I/PT + MRF24WG0MA做Web Server。
本人QQ:166857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12个信道  我选的自动 难道还要手动设置一个?

试一下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