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ICCAVR6.25A和ICCAVR7.22的区别

楼主(2013-01-19):
马老师,您好:
     最近学习12864液晶显示的时候遇到了个很奇怪的现象,使用ICCAVR6.25A编译的时候,12864显示是正常的,但使用ICCAVR7.22编译的时候,液晶却出现了乱码,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马老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上查了说是两个的库有差异,但我用ICC6.25的库以后也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东西,直接看软件的升级帮助信息就知道了。

至于为啥新版本,不能用,99%是由于软件的语法缺陷,导致的编译结果不同造成的。
实在不行,跟踪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