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请问安捷伦70M示波器,可以用LICENSE升到200M,有没人升级过

楼主(2013-01-19):
买之前听推销的说可以升级, 说以后会有PJ的license 出来,结果都快1年了,也没有破解的LIC出来,请问各位谁有用过的,有没有办法免费升级?

在国内,如果IPhone 不能越狱装PJ软件,估计销量会减半的,因为不好玩了。

这个示波器还带信号发生器功能,如果能PJ也是很爽的。

LICENSE 是和机器序列号相关的吧? 有谁升级过吗?

网友A:
这示波器看上去不错哇
娃娃几钱入的?

网友B:
虽然同系列相同的硬件设计有改的可能,不过楼主被忽悠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仪器是测量工具,贵就贵在稳定可靠,舍得花上万元买机器必然是对品质和测量稳定性有较高要求,如果改机而没有经过校准,测量可靠性也会至少减半

网友:
70M 离 200M 距离不近哦。探头估计也得换吧。

网友:
有的机器是可以升级的,但是需要花钱. 拿到安捷伦的升级序列号, 到它的官网,下载新的升级固件.最后在机器上升级.

网友:
安捷伦的示波器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示波器看上去不错哇
娃娃几钱入的?

100M的就得1W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同系列相同的硬件设计有改的可能,不过楼主被忽悠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仪器是测量工具,贵就贵在稳定 ...

同意你这个观点,很少有人来破解和升级的,测试设备稳定性压到一切啊,拆机一次就不值钱了,也是同样的道理吧。

尤其楼主的70M-200M,频率一下升那么多。

网友:
國外找破解較快,所以升級都是國外先出

网友:
我这实验室里有楼主第一个图那一款

楼主:
70~200M ,硬件都是一样的, 只是没有开通200M的功能。

升级是官方原有的功能,不是自创的,不需要改硬件的。

网友:
70M直接升200M,如果能够不需要license,固件通用的话,那性价比高多了。

网友:
序列号是可以找得到,同系列的固件应该是相同的,问题是怎么改写?

网友:
我们也是用的这款2024A

网友:
个人表示,lic必须绑定序列号

网友:
这个示波器真是高档。。

网友:
示波器真的不错,我觉得可以的话,网上应该有信息的!!

楼主:
带宽从70M升级到200M, 升级费用好像是600美金,采样率2G没有变化。

要是600人民币,马上就升,唉。。。4000人民币,还是有些小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