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进度卡壳【MPU6050】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3-01-19):
实在没办法了,进度已被被整体拖后,求教各位大神。。。

惯性单元:MPU6050
主控:STM32F103RBT6
通信:I2C
目前出现如下问题:
1、刚焊好能准确传回数据;
2、将程序稍作改动(显示整数位改为小数)重新下载后,每次上电后3秒内能显示数据,然后I2C总线无回应,XYZ三个数据均为0;
3、而后状况进一步恶化,基本不能工作;
4、发现Pin20(CPOUT)上所接的电容(按数据手册上说是“升压电容”)取值错误,本应是2.2nf,用了2uf,更换后短时间内正常,重新下载后再次挂掉。。。。。。

网友:
用硬件的吧,速度会快,四轴要求软件运行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从i2c时序入手调整一下吧。

你们的i2c是软件模拟还是硬件?proven吗? ...

软件模拟的…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太多,从i2c时序入手调整一下吧。

你们的i2c是软件模拟还是硬件?prove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