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sp方式上传程序到avr mcu时,mcu所在的板子要加电吗?

楼主(2013-01-19):
我从没用过isp的方式,这板子上不是dip是tqfp的,mcu焊在上面的拆不下来,所以问一下,isp时,板子本身要不要加电的

网友:
樓主知不知道BB睡著了如何給他喂奶?

网友:
ISP接了几根线,   ISP编程器的线有供电线接到目标板时,   不用加电, 否则要加电

楼主:
糟糕不知道,isp接口是10针,3、8、10针空着,1针接到mosi,2针电路图上和4、6针串了一个100n的电容接到+5伏,5针接reset,7针接sck,9针接miso。看来估计是要加电的

isp我买的是一个20多块的usb接口的,应该能用的吧?程序用PonyProg2000?

网友(2013-04-13):
ISP自带供电的吧

网友:
Vcc要不要没问题的,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