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1700升压5V,带一个负载,锂电池电压从3.9V降为3.4V

楼主(2013-01-20):
根据LTC1700的典型图接的,只是把输出电容330uF换成了47uf/10V钽电容,其它一样:

现在是LTC1700输出的5V非常准,但带一个负载,锂电池电压从3.9V降为3.4V,如果带2个负载,即2个USB口输出,那么精工保护芯片S-8261ABJMD-G3J直接保护,两个负载都没有输出。。。

请教一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好像是电池内阻过大的原因,有些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只适合小电流放电.

楼主:
现在我换了3块5000mA并联的锂聚合物电池,没有保护板的,可以2个USB口给2个设备充电了,一个是我的三星M110S手机,一个是mp4。

测试结果,空载电池电压是3.77V,带2个负载后是3.3V,还是相差0.5V左右。输出电流没有设备测试,但手摸电感和PMOS管有点温热,估计电流不会小。

LTC1700的输出电压从5V降为4.83V。

网友A:
不是什么MOS管都能用在1700上的。

楼主:
那1700上的MOS管要如何选的?我看都是MOS管啊,封装也一样,除了内阻有些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MOS管都能用在1700上的。

说得对,因为这个IC频率很高,大多数管子的Qgt太大了,还有Cds也太大了,不能用在MHz上

网友(2014-04-29):
电容不能瞎换,你升压的话,输出电容不能小,容量小,导致片子输出接不上,从而导致你的电路电池电源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