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压稳压电源方案?

楼主(2013-01-20):
AC220整流出来大概是310V,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将其不受外AC的影响?

考虑有些地方AC220的电压偏低,可以将310V稳定成300V或290V---一个原则要求稳定

初步方案用CPU检测,CPU控制MOS管PWM方式调节。-- 不知道是否可行?还没有把握。

至于精度,1V以内,要从成本考虑了。

网友:
现在 电源中有源PFC就是这个功能呀  ,楼主看下吧

楼主:
这个好像是功率因素,方面的。

我 要的是稳压,例如,受其他设备影响导致电源AC220波动时,要使整流出的直流电压稳定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线性稳压器 在GND端用稳压管抬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PFC稳压效果一般,而且电源一般要隔离的,310V也不算高压。。。 你没有说功率,不过从你描述用变压器来看可能功率不大,用线性稳压有效率问题,输入电压不足会导致输出电压不足。。;建议看一下开关电源吧,小功率用反激就搞定,431加光耦反馈,精度没有问题。

网友:
1V以内相当难啊,岂不是百分之零点几的精度?常用的boost形式PFC不能降压,也没法得到你要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线性稳压器 在GND端用稳压管抬起来就可以了

可以吗?耐压够吗?不冒烟。就LM317之类吧?要搭个电路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吗?耐压够吗?不冒烟。就LM317之类吧?要搭个电路试下。

这里有一个论坛里讨论过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35516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