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的内部196KB的SRAM分别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3-01-20):
stm32f407的datasheet上写着:

Up to 192+4 Kbytes of SRAM including 64-
Kbyte of CCM (core coupled memory) data
RAM

还有一段:
2.2.6 Embedded SRAM
All STM32F40x products embed:
● Up to 192 Kbytes of system SRAM including 64 Kbytes of CCM (core coupled memory)
data RAM
RAM memory is accessed (read/write) at CPU clock speed with 0 wait states.
● 4 Kbytes of backup SRAM
This area is accessible only from the CPU. Its content is protected against possible
unwanted write accesses, and is retained in Standby or VBAT mode.

地址也不一样:

CCM data RAM 在:0x1000 0000,64KB
其他               在:0x2000 0000 128KB (memory map上还分两段)

大神给讲讲,都是干啥用的?

网友:
F4的CCM好像是只能从CPU访问,不能从外设访问(DMA),优点就是0等待
然后backup SRAM应该就是保存一些断电数据的
F3的CCM好像还支持运行代码,我记得坛子上有人做过测试,把代码放CCM上之后FFT性能提高了不少

网友A:
LS正解
128K分成两段的,一段是112K,一段是16K,这样做的好处是两块RAM有各自的地址总线,可以同时被访问。举个例子,你用网口往16K段里面写数据,而同时CPU可以正常访问112K段,不受影响。

楼主:
楼上两位高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S正解
128K分成两段的,一段是112K,一段是16K,这样做的好处是两块RAM有各自的地址总线,可以同时被访问 ...

请教高手,这个要如何实现?
在MDK里面,编程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什么么?还是编译器自己会优化编译出合适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高手,这个要如何实现?
在MDK里面,编程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什么么?还是编译器自己会优化编译出合适 ...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没有用过F4。之前看的论坛里面的介绍,需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没有用过F4。之前看的论坛里面的介绍,需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 ...

好吧,操作太高级,搞不定,哈哈
目前还在把F4当成51单片机玩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操作太高级,搞不定,哈哈
目前还在把F4当成51单片机玩的飘过

论坛里面有分散加载相关的帖子,你找找吧。

网友(2013-09-06):
引用 网友A:
LS正解
128K分成两段的,一段是112K,一段是16K,这样做的好处是两块RAM有各自的地址总线,可以同时被访问 ...

长姿势了··看来是要好好看 参考手册的···

网友(2014-12-06):
涨姿势了

网友:
既然SRAM有这么多区别,不知道在程序中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