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USB的Bulk-Out没法工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20):
我移植了AVRCDC到LGT上。正常认出COM口。但是打开发送数据的时候,输出端并没有任何数据。这个让我觉得非常奇怪。
我移植后的代码是:

/* Name: main.c
* Project: AVR USB driver for CDC-SPI interface on Low-Speed USB
*              for ATmega8/48/88/168
* Author: Osamu Tamura
* Creation Date: 2010-01-26
* Tabsize: 4
* Copyright: (c) 2010 by Recursion Co., Ltd.
* License: Proprietary, free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See Documentation.
*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pgmspace.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usbdrv.h"
#include "oddebug.h"
#include "iolgt8f0xa.h"

#define SPI_DDR     DDRB
#define SPI_PORT    PORTB
#define SPI_SS      1                 // b2:DTS, b1:Break
#define SPI_DO      3
#define SPI_DI      4
#define SPI_SCK     5                // F_CPU/64 (187.5KHz)

#define SPI_PIN     PINC
#define SPI_MODE    0       // 11:mode0

#define HW_CDC_BULK_OUT_SIZE     8
#define HW_CDC_BULK_IN_SIZE      8

enum {
    SEND_ENCAPSULATED_COMMAND = 0,
    GET_ENCAPSULATED_RESPONSE,
    SET_COMM_FEATURE,
    GET_COMM_FEATURE,
    CLEAR_COMM_FEATURE,
    SET_LINE_CODING = 0x20,
    GET_LINE_CODING,
    SET_CONTROL_LINE_STATE,
    SEND_BREAK
};

static PROGMEM char configDescrCDC[] = {   /* USB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
    9,          /* sizeof(usbDescrConfig):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USBDESCR_CONFIG,    /* descriptor type */
    67,
    0,          /* total length of data returned (including inlined descriptors) */
    2,          /* number of interfaces in this configuration */
    1,          /* index of this configuration */
    0,          /* configuration name string index */
#if USB_CFG_IS_SELF_POWERED
    (1 << 7) | USBATTR_SELFPOWER,       /* attributes */
#else
    (1 << 7),                           /* attributes */
#endif
    USB_CFG_MAX_BUS_POWER/2,            /* max USB current in 2mA units */

    /* interface descriptor follows inline: */
    9,          /* sizeof(usbDescrInterface):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USBDESCR_INTERFACE, /* descriptor type */
    0,          /* index of this interface */
    0,          /* alternate setting for this interface */
    USB_CFG_HAVE_INTRIN_ENDPOINT,   /* endpoints excl 0: number of endpoint descriptors to follow */
    USB_CFG_INTERFACE_CLASS,
    USB_CFG_INTERFACE_SUBCLASS,
    USB_CFG_INTERFACE_PROTOCOL,
    0,          /* string index for interface */

    /* CDC Class-Specific descriptor */
    5,           /* sizeof(usbDescrCDC_HeaderFn):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descriptor type */
    0,           /* header functional descriptor */
    0x10, 0x01,

    4,           /* sizeof(usbDescrCDC_AcmFn):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descriptor type */
    2,           /* abstract contro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
    0x06,        /* SEND_BREAK,SET_LINE_CODING,GET_LINE_CODING,SET_CONTROL_LINE_STATE    */

    5,           /* sizeof(usbDescrCDC_UnionFn):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descriptor type */
    6,           /* union functional descriptor */
    0,           /* CDC_COMM_INTF_ID */
    1,           /* CDC_DATA_INTF_ID */

    5,           /* sizeof(usbDescrCDC_CallMgtFn):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0x24,        /* descriptor type */
    1,           /* call management functional descriptor */
    3,           /* allow management on data interface, handles call management by itself */
    1,           /* CDC_DATA_INTF_ID */

    /* Endpoint Descriptor */
    7,           /* sizeof(usbDescrEndpoint) */
    USBDESCR_ENDPOINT,  /* descriptor type = endpoint */
    0x80|USB_CFG_EP3_NUMBER,        /* IN endpoint number */
    0x03,        /* attrib: Interrupt endpoint */
    8, 0,        /* maximum packet size */
    USB_CFG_INTR_POLL_INTERVAL,        /* in ms */

    /* Interface Descriptor  */
    9,           /* sizeof(usbDescrInterface): length of descriptor in bytes */
    USBDESCR_INTERFACE,           /* descriptor type */
    1,           /* index of this interface */
    0,           /* alternate setting for this interface */
    2,           /* endpoints excl 0: number of endpoint descriptors to follow */
    0x0A,        /* Data Interface Class Codes */
    0,
    0,           /* Data Interface Class Protocol Codes */
    0,           /* string index for interface */

    /* Endpoint Descriptor */
    7,           /* sizeof(usbDescrEndpoint) */
    USBDESCR_ENDPOINT,  /* descriptor type = endpoint */
    0x01,        /* OUT endpoint number 1 */
    0x02,        /* attrib: Bulk endpoint */
    HW_CDC_BULK_OUT_SIZE, 0,        /* maximum packet size */
    0,           /* in ms */

    /* Endpoint Descriptor */
    7,           /* sizeof(usbDescrEndpoint) */
    USBDESCR_ENDPOINT,  /* descriptor type = endpoint */
    0x81,        /* IN endpoint number 1 */
    0x02,        /* attrib: Bulk endpoint */
    HW_CDC_BULK_IN_SIZE, 0,        /* maximum packet size */
    0,           /* in ms */
};

uchar usbFunctionDescriptor(usbRequest_t *rq)
{

    if(rq->wValue.bytes[1] == USBDESCR_DEVICE){
        usbMsgPtr = (uchar *)usbDescriptorDevice;
        return usbDescriptorDevice[0];
    }else{  /* must be config descriptor */
        usbMsgPtr = (uchar *)configDescrCDC;
        return sizeof(configDescrCDC);
    }
}

static uchar    modeBuffer[7];
static uchar    sendEmptyFrame;
static uchar    intr3Status;    /* used to control interrupt endpoint transmissions */

/* ------------------------------------------------------------------------- */
/* ----------------------------- USB interface ----------------------------- */
/* ------------------------------------------------------------------------- */

uchar usbFunctionSetup(uchar data[8])
{
usbRequest_t    *rq = (void *)data;

    if((rq->bmRequestType & USBRQ_TYPE_MASK) == USBRQ_TYPE_CLASS){    /* class request type */
                uchar        value;

        if( rq->bRequest==GET_LINE_CODING || rq->bRequest==SET_LINE_CODING ){
           // return 0xff;
           return USB_NO_MSG;
        /*    GET_LINE_CODING -> usbFunctionRead()    */
        /*    SET_LINE_CODING -> usbFunctionWrite()    */
        }

                value        = rq->wValue.word;
        /*  DTR => SPI_SS+1                */
        if( rq->bRequest==SET_CONTROL_LINE_STATE ) {
            SPI_PORT    = (SPI_PORT&~(1<<(SPI_SS+1)))|((rq->wValue.word&1)<<(SPI_SS+1));

#if USB_CFG_HAVE_INTRIN_ENDPOINT3
            /* Report serial state (carrier detect). On several Unix platforms,
             * tty devices can only be opened when carrier detect is set.
             */
            if( intr3Status==0 )
                intr3Status = 2;
#endif
        }
        /*  Break => SPI_SS                */
        else if( rq->bRequest==SEND_BREAK )
            SPI_PORT    = (SPI_PORT&~(1<<SPI_SS))|((value&1)<<SPI_SS);

#if 1
        /*  Prepare bulk-in endpoint to respond to early termination   */
        if((rq->bmRequestType & USBRQ_DIR_MASK) == USBRQ_DIR_HOST_TO_DEVICE)
            sendEmptyFrame  = 1;
#endif
    }

    return 0;
}

/*  spi buffer */
static uchar    rx_buf[HW_CDC_BULK_IN_SIZE];
static uchar    tx_buf[HW_CDC_BULK_OUT_SIZE];
static uchar    iwptr, uwptr;

/*---------------------------------------------------------------------------*/
/* usbFunctionRead                                                           */
/*---------------------------------------------------------------------------*/

uchar usbFunctionRead( uchar *data, uchar len )
{
    memcpy( data, modeBuffer, 7 );
    return 7;
}

/*---------------------------------------------------------------------------*/
/* usbFunctionWrite                                                          */
/*---------------------------------------------------------------------------*/

uchar usbFunctionWrite( uchar *data, uchar len )
{
    memcpy( modeBuffer, data, 7 );
    return 1;
}

/*  spi buffer */
static uchar    rx_buf[HW_CDC_BULK_IN_SIZE];
static uchar    tx_buf[HW_CDC_BULK_OUT_SIZE];
static uchar    iwptr, uwptr;

void usbFunctionWriteOut( uchar *data, uchar len )
{
        PORTA=0xFF;//这句代码为啥就是不执行呢?
    /*  host -> spi     */
    while( len-- )
        tx_buf[uwptr++] = *data++;

    /*  postpone receiving next data    */
           usbDisableAllRequests();
}

static void hardwareInit(void)
{

    /* activate pull-ups except on USB lines */
    USB_CFG_IOPORT   = (uchar)~((1<<USB_CFG_DMINUS_BIT)|(1<<USB_CFG_DPLUS_BIT));
    /* all pins input except USB (-> USB reset) */
#ifdef USB_CFG_PULLUP_IOPORT    /* use usbDeviceConnect()/usbDeviceDisconnect() if available */
    USBDDR    = 0;    /* we do RESET by deactivating pullup */
    usbDeviceDisconnect();
#else
    USBDDR    = (1<<USB_CFG_DMINUS_BIT)|(1<<USB_CFG_DPLUS_BIT);
#endif

    /* keep 300 mS  */
    _delay_ms( 300.0 );

#ifdef USB_CFG_PULLUP_IOPORT
    usbDeviceConnect();
#else
    USBDDR    = 0;      /*  remove USB reset condition */
#endif
}

void clockInit()
{
        uchar i,j;
                DDRC = DDRC & 0xFC;
                DDRA=0xFF;
                PORTA=0x00;
        //USB初始化……
                // b. 打开外部晶振
                PMCR = (1 << RC16MEN) ;//| (1 << OSCMEN);
                i=255;
                while(i--)
                {
                        j=255;while(j--);
                }
                // d. 切换时钟到外部晶体
                PMCR = (1 << EXTMSEL)|(1 << RC16MEN);
}

int main(void)
{
        uchar i;
        clockInit();
        SP=0x2ff;
    wdt_enable( WDTO_1S );
    //odDebugInit();
    //hardwareInit();
    usbInit();

    intr3Status = 0;
    sendEmptyFrame  = 0;

    /* Set MOSI, SCK and /SS output, all others input        */
    //SPI_DDR     = (1<<SPI_DO)|(1<<SPI_SCK)|(3<<SPI_SS);
        //SPI_PORT    = (~SPI_DDR)|(3<<SPI_SS);

    /* Enable SPI, Master, set clock rate fck/64   */
   // SPCR    = (1<<SPE)|(1<<MSTR)|(1<<SPR1);

                usbDeviceDisconnect();         // 复位
                for(i = 0; i<100; i++)  // 等待 500 ms
                {
                        wdt_reset();                 // 复位WDT
                        _delay_ms(1);
                }
                usbDeviceConnect();
                sei();                                         // 开中断
        PORTA=0x01;
    for(;;){    /* main event loop */
        wdt_reset();
        usbPoll();

        /*  host => device  */
        if( uwptr!=0 && iwptr==0 ) {
                   usbEnableAllRequests();

                        //        set SPI mode
           // SPCR    &= ~(3<<CPHA);
          //  SPCR    |= (((~SPI_PIN)>>SPI_MODE)&3)<<CPHA;

                while( iwptr<uwptr ) {

                                iwptr++;
                /* Start transmission */
               // SPDR    = tx_buf[iwptr];
              /*  while( !(SPSR&(1<<SPIF)) )
                                wdt_reset();
                rx_buf[iwptr++] = SPDR;*/
            }
                        uwptr        = 0;
        }

        /*  host <= device  */
        if( usbInterruptIsReady() && (iwptr|sendEmptyFrame) ) {
            usbSetInterrupt(rx_buf, iwptr);
            sendEmptyFrame    = iwptr & HW_CDC_BULK_IN_SIZE;
            iwptr        = 0;
        }

#if USB_CFG_HAVE_INTRIN_ENDPOINT3
        /* We need to report rx and tx carrier after open attempt */
        if(intr3Status != 0 && usbInterruptIsReady3()){
            static uchar serialStateNotification[10] = {0xa1, 0x20, 0, 0, 0, 0, 2, 0, 3, 0};

            if(intr3Status == 2){
                usbSetInterrupt3(serialStateNotification, 8);
            }else{
                usbSetInterrupt3(serialStateNotification+8, 2);//PORTA=-PORTA;
            }
            intr3Status--;
        }

#endif
    }
    return 0;
}

usbconfig.h
/* Name: usbconfig.h
* Project: V-USB, virtual USB port for Atmel's(r) AVR(r) microcontrollers
* Author: Christian Starkjohann
* Creation Date: 2005-04-01
* Tabsize: 4
* Copyright: (c) 2005 by OBJECTIVE DEVELOPMENT Software GmbH
* License: GNU GPL v2 (see License.txt), GNU GPL v3 or proprietary (CommercialLicense.txt)
* This Revision: $Id: usbconfig-prototype.h 740 2009-04-13 18:23:31Z cs $
*/

#ifndef __usbconfig_h_included__
#define __usbconfig_h_included__

/*
General Description:
This file is an example configuration (with inline documentation) for the USB
driver. It configures V-USB for USB D+ connected to Port D bit 2 (which is
also hardware interrupt 0 on many devices) and USB D- to Port D bit 4. You may
wire the lines to any other port, as long as D+ is also wired to INT0 (or any
other hardware interrupt, as long as it is the highest level interrupt, see
section at the end of this file).
+ To create your own usbconfig.h file, copy this file to your project's
+ firmware source directory) and rename it to "usbconfig.h".
+ Then edit it accordingly.
*/

/* ---------------------------- Hardware Config ---------------------------- */

/* #define USB_CFG_IOPORTNAME      D */
/* This is the port where the USB bus is connected. When you configure it to
* "B", the registers PORTB, PINB and DDRB will be used.
*/
/* #define USB_CFG_DMINUS_BIT      4 */
/* This is the bit number in USB_CFG_IOPORT where the USB D- line is connected.
* This may be any bit in the port.
*/
/* #define USB_CFG_DPLUS_BIT       2 */
/* This is the bit number in USB_CFG_IOPORT where the USB D+ line is connected.
* This may be any bit in the port. Please note that D+ must also be connected
* to interrupt pin INT0! [You can also use other interrupts, see section
* "Optional MCU Description" below, or you can connect D- to the interrupt, as
* it is required if you use the USB_COUNT_SOF feature. If you use D- for the
* interrupt, the USB interrupt will also be triggered at Start-Of-Frame
* markers every millisecond.]
*/

#define USB_CFG_IOPORTNAME      D
#define USB_CFG_DMINUS_BIT      6
#define USB_CFG_DPLUS_BIT       2

#define USB_CFG_CLOCK_KHZ       (F_CPU/1000)
/* Clock rate of the AVR in kHz. Legal values are 12000, 12800, 15000, 16000,
* 16500 and 20000. The 12.8 MHz and 16.5 MHz versions of the code require no
* crystal, they tolerate +/- 1% deviation from the nominal frequency. All
* other rates require a precision of 2000 ppm and thus a crystal!
* Default if not specified: 12 MHz
*/
#define USB_CFG_CHECK_CRC       0
/* Define this to 1 if you want that the driver checks integrity of incoming
* data packets (CRC checks). CRC checks cost quite a bit of code size and are
* currently only available for 18 MHz crystal clock. You must choose
* USB_CFG_CLOCK_KHZ = 18000 if you enable this option.
*/

/* ----------------------- Optional Hardware Config ------------------------ */

/* #define USB_CFG_PULLUP_IOPORTNAME   D */
/* If you connect the 1.5k pullup resistor from D- to a port pin instead of
* V+, you can connect and disconnect the device from firmware by calling
* the macros usbDeviceConnect() and usbDeviceDisconnect() (see usbdrv.h).
* This constant defines the port on which the pullup resistor is connected.
*/
/* #define USB_CFG_PULLUP_BIT          4 */
/* This constant defines the bit number in USB_CFG_PULLUP_IOPORT (defined
* above) where the 1.5k pullup resistor is connected. See description
* above for details.
*/

/* --------------------------- Functional Range ---------------------------- */

#define USB_CFG_HAVE_INTRIN_ENDPOINT    1
/* Define this to 1 if you want to compile a version with two endpoints: The
* default control endpoint 0 and an interrupt-in endpoint (any other endpoint
* number).
*/
#define USB_CFG_HAVE_INTRIN_ENDPOINT3   1
/* Define this to 1 if you want to compile a version with three endpoints: The
* default control endpoint 0, an interrupt-in endpoint 3 (or the number
* configured below) and a catch-all default interrupt-in endpoint as above.
* You must also define USB_CFG_HAVE_INTRIN_ENDPOINT to 1 for this feature.
*/
#define USB_CFG_EP3_NUMBER              3
/* If the so-called endpoint 3 is used, it can now be configured to any other
* endpoint number (except 0) with this macro. Default if undefined is 3.
*/
/* #define USB_INITIAL_DATATOKEN           USBPID_DATA1 */
/* The above macro defines the startup condition for data toggling on the
* interrupt/bulk endpoints 1 and 3. Defaults to USBPID_DATA1.
* Since the token is toggled BEFORE sending any data, the first packet is
* sent with the oposite value of this configuration!
*/
#define USB_CFG_IMPLEMENT_HALT          0
/* Define this to 1 if you also want to implement the ENDPOINT_HALT feature
* for endpoint 1 (interrupt endpoint). Although you may not need this feature,
* it is required by the standard. We have made it a config option because it
* bloats the code considerably.
*/
#define USB_CFG_SUPPRESS_INTR_CODE      0
/* Define this to 1 if you want to declare interrupt-in endpoints, but don't
* want to send any data over them. If this macro is defined to 1, functions
* usbSetInterrupt() and usbSetInterrupt3() are omitted. This is useful if
* you need the interrupt-in endpoints in order to comply to an interface
* (e.g. HID), but never want to send any data. This option saves a couple
* of bytes in flash memory and the transmit buffers in RAM.
*/
#define USB_CFG_INTR_POLL_INTERVAL      255
/* If you compile a version with endpoint 1 (interrupt-in), this is the poll
* interval. The value is in milliseconds and must not be less than 10 ms for
* low speed devices.
*/
#define USB_CFG_IS_SELF_POWERED         0
/* Define this to 1 if the device has its own power supply. Set it to 0 if the
* device is powered from the USB bus.
*/
#define USB_CFG_MAX_BUS_POWER           100
/* Set this variable to the maximum USB bus power consumption of your device.
* The value is in milliamperes. [It will be divided by two since USB
* communicates power requirements in units of 2 mA.]
*/
#if defined (__AVR_ATtiny2313__)
#define USB_CFG_IMPLEMENT_FN_WRITE      0
#else
#define USB_CFG_IMPLEMENT_FN_WRITE      1
#endif
/* Set this to 1 if you want usbFunctionWrite() to be called for control-out
* transfers. Set it to 0 if you don't need it and want to save a couple of
* bytes.
*/
#define USB_CFG_IMPLEMENT_FN_READ       1
/* Set this to 1 if you need to send control replies which are generated
* "on the fly" when usbFunctionRead() is called. If you only want to send
* data from a static buffer, set it to 0 and return the data from
* usbFunctionSetup(). This saves a couple of bytes.
*/
#define USB_CFG_IMPLEMENT_FN_WRITEOUT   1
/* Define this to 1 if you want to use interrupt-out (or bulk out) endpoints.
* You must implement the function usbFunctionWriteOut() which receives all
* interrupt/bulk data sent to any endpoint other than 0. The endpoint number
* can be found in 'usbRxToken'.
*/
#define USB_CFG_HAVE_FLOWCONTROL        1
/* Define this to 1 if you want flowcontrol over USB data. See the definition
* of the macros usbDisableAllRequests() and usbEnableAllRequests() in
* usbdrv.h.
*/
#define USB_CFG_LONG_TRANSFERS          0
/* Define this to 1 if you want to send/receive blocks of more than 254 bytes
* in a single control-in or control-out transfer. Note that the capability
* for long transfers increases the driver size.
*/
/* #define USB_RX_USER_HOOK(data, len)     if(usbRxToken == (uchar)USBPID_SETUP) blinkLED(); */
/* This macro is a hook if you want to do unconventional things. If it is
* defined, it's inserted at the beginning of received message processing.
* If you eat the received message and don't want default processing to
* proceed, do a return after doing your things. One possible application
* (besides debugging) is to flash a status LED on each packet.
*/
/* #define USB_RESET_HOOK(resetStarts)     if(!resetStarts){hadUsbReset();} */
/* This macro is a hook if you need to know when an USB RESET occurs. It has
* one parameter which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start of RESET state and its
* end.
*/
/* #define USB_SET_ADDRESS_HOOK()              hadAddressAssigned(); */
/* This macro (if defined) is executed when a USB SET_ADDRESS request was
* received.
*/
#define USB_COUNT_SOF                   0
/* define this macro to 1 if you need the global variable "usbSofCount" which
* counts SOF packets. This feature requires that the hardware interrupt is
* connected to D- instead of D+.
*/
/* #ifdef __ASSEMBLER__
* macro myAssemblerMacro
*     in      YL, TCNT0
*     sts     timer0Snapshot, YL
*     endm
* #endif
* #define USB_SOF_HOOK                    myAssemblerMacro
* This macro (if defined) is executed in the assembler module when a
* Start Of Frame condition is detected. It is recommended to define it to
* the name of an assembler macro which is defined here as well so that more
* than one assembler instruction can be used. The macro may use the register
* YL and modify SREG. If it lasts longer than a couple of cycles, USB messages
* immediately after an SOF pulse may be lost and must be retried by the host.
* What can you do with this hook? Since the SOF signal occurs exactly every
* 1 ms (unless the host is in sleep mode), you can use it to tune OSCCAL in
* designs running on the internal RC oscillator.
* Please note that Start Of Frame detection works only if D- is wired to the
* interrupt, not D+. THIS IS DIFFERENT THAN MOST EXAMPLES!
*/
#define USB_CFG_CHECK_DATA_TOGGLING     1
/* define this macro to 1 if you want to filter out duplicate data packets
* sent by the host. Duplicates occur only as a consequence of communication
* errors, when the host does not receive an ACK. Please note that you need to
* implement the filtering yourself in usbFunctionWriteOut() and
* usbFunctionWrite(). Use the global usbCurrentDataToken and a static variable
* for each control- and out-endpoint to check for duplicate packets.
*/
#if USB_CFG_CLOCK_KHZ==16500 || USB_CFG_CLOCK_KHZ==12800
#define USB_CFG_HAVE_MEASURE_FRAME_LENGTH   1
#include "osccal.h"
#else
#define USB_CFG_HAVE_MEASURE_FRAME_LENGTH   0
#endif
/* define this macro to 1 if you want the function usbMeasureFrameLength()
* compiled in. This function can be used to calibrate the AVR's RC oscillator.
*/
#define USB_USE_FAST_CRC                0
/* The assembler module has two implementations for the CRC algorithm. One is
* faster, the other is smaller. This CRC routine is only used for transmitted
* messages where timing is not critical. The faster routine needs 31 cycles
* per byte while the smaller one needs 61 to 69 cycles. The faster routine
* may be worth the 32 bytes bigger code size if you transmit lots of data and
* run the AVR close to its limit.
*/

/* -------------------------- Device Description --------------------------- */

#define  USB_CFG_VENDOR_ID       0xc0, 0x16 /* = 0x16c0 = 5824 = voti.nl */
/* USB vendor ID for the device, low byte first. If you have registered your
* own Vendor ID, define it here. Otherwise you may use one of obdev's free
* shared VID/PID pairs. Be sure to read USB-IDs-for-free.txt for rules!
* *** IMPORTANT NOTE ***
* This template uses obdev's shared VID/PID pair for Vendor Class devices
* with libusb: 0x16c0/0x5dc.  Use this VID/PID pair ONLY if you understand
* the implications!
*/
#define  USB_CFG_DEVICE_ID       0xe1, 0x05 /* = 0x05e1 = 1505 */
/* This is the ID of the product, low byte first. It is interpreted in the
* scope of the vendor ID. If you have registered your own VID with usb.org
* or if you have licensed a PID from somebody else, define it here. Otherwise
* you may use one of obdev's free shared VID/PID pairs. See the file
* USB-IDs-for-free.txt for details!
* *** IMPORTANT NOTE ***
* This template uses obdev's shared VID/PID pair for Vendor Class devices
* with libusb: 0x16c0/0x5dc.  Use this VID/PID pair ONLY if you understand
* the implications!
*/
#define USB_CFG_DEVICE_VERSION  0x00, 0x01
/* Version number of the device: Minor number first, then major number.
*/
#define USB_CFG_VENDOR_NAME     'w', 'w', 'w', '.', 'r', 'e', 'c', 'u', 'r', 's', 'i', 'o', 'n', '.', 'j', 'p'
#define USB_CFG_VENDOR_NAME_LEN 16
/* These two values define the vendor name returned by the USB device. The name
* must be given as a list of characters under single quotes. The characters
* are interpreted as Unicode (UTF-16) entities.
* If you don't want a vendor name string, undefine these macros.
* ALWAYS define a vendor name containing your Internet domain name if you use
* obdev's free shared VID/PID pair. See the file USBID-License.txt for
* details.
*/
#define USB_CFG_DEVICE_NAME     'U', 'S', 'B', '-', 'S', 'P', 'I'
#define USB_CFG_DEVICE_NAME_LEN 7
/* Same as above for the device name. If you don't want a device name, undefine
* the macros. See the file USB-IDs-for-free.txt before you assign a name if
* you use a shared VID/PID.
*/
/*#define USB_CFG_SERIAL_NUMBER   'N', 'o', 'n', 'e' */
/*#define USB_CFG_SERIAL_NUMBER_LEN   0 */
/* Same as above for the serial number. If you don't want a serial number,
* undefine the macros.
* It may be useful to provide the serial number through other means than at
* compile time. See the section about descriptor properties below for how
* to fine tune control over USB descriptors such as the string descriptor
* for the serial number.
*/
#define USB_CFG_DEVICE_CLASS        2    /* set to 0 if deferred to interface */
#define USB_CFG_DEVICE_SUBCLASS     0
/* See USB specification if you want to conform to an existing device class.
* Class 0xff is "vendor specific".
*/
#define USB_CFG_INTERFACE_CLASS     2       /* CDC class */
#define USB_CFG_INTERFACE_SUBCLASS  2       /* Abstract (Modem) */
#define USB_CFG_INTERFACE_PROTOCOL  1       /* AT-Commands */
/* See USB specification if you want to conform to an existing device class or
* protocol. The following classes must be set at interface level:
* HID class is 3, no subclass and protocol required (but may be useful!)
* CDC class is 2, use subclass 2 and protocol 1 for ACM
*/
/* #define USB_CFG_HID_REPORT_DESCRIPTOR_LENGTH    42 */
/* Define this to the length of the HID report descriptor, if you implement
* an HID device. Otherwise don't define it or define it to 0.
* If you use this define, you must add a PROGMEM character array named
* "usbHidReportDescriptor" to your code which contains the report descriptor.
* Don't forget to keep the array and this define in sync!
*/

/* #define USB_PUBLIC static */
/* Use the define above if you #include usbdrv.c instead of linking against it.
* This technique saves a couple of bytes in flash memory.
*/

/* ------------------- Fine Control over USB Descriptors ------------------- */
/* If you don't want to use the driver's default USB descriptors, you can
* provide our own. These can be provided as (1) fixed length static data in
* flash memory, (2) fixed length static data in RAM or (3) dynamically at
* runtime in the function usbFunctionDescriptor(). See usbdrv.h for more
* information about this function.
* Descriptor handling is configured through the descriptor's properties. If
* no properties are defined or if they are 0, the default descriptor is used.
* Possible properties are:
*   + USB_PROP_IS_DYNAMIC: The data for the descriptor should be fetched
*     at runtime via usbFunctionDescriptor(). If the usbMsgPtr mechanism is
*     used, the data is in FLASH by default. Add property USB_PROP_IS_RAM if
*     you want RAM pointers.
*   + USB_PROP_IS_RAM: The data returned by usbFunctionDescriptor() or found
*     in static memory is in RAM, not in flash memory.
*   + USB_PROP_LENGTH(len): If the data is in static memory (RAM or flash),
*     the driver must know the descriptor's length. The descriptor itself is
*     found at the address of a well known identifier (see below).
* List of static descriptor names (must be declared PROGMEM if in flash):
*   char usbDescriptorDevice[];
*   char usbDescriptorConfiguration[];
*   char usbDescriptorHidReport[];
*   char usbDescriptorString0[];
*   int usbDescriptorStringVendor[];
*   int usbDescriptorStringDevice[];
*   int usbDescriptorStringSerialNumber[];
* Other descriptors can't be provided statically, they must be provided
* dynamically at runtime.
*
* Descriptor properties are or-ed or added together, e.g.:
* #define USB_CFG_DESCR_PROPS_DEVICE   (USB_PROP_IS_RAM | USB_PROP_LENGTH(18))
*
* The following descriptors are defined:
*   USB_CFG_DESCR_PROPS_DEVICE
*   USB_CFG_DESCR_PROPS_CONFIGURATION
*   USB_CFG_DESCR_PROPS_STRINGS
*   USB_CFG_DESCR_PROPS_STRING_0
*   USB_CFG_DESCR_PROPS_STRING_VENDOR
*   USB_CFG_DESCR_PROPS_STRING_PRODUCT
*   USB_CFG_DESCR_PROPS_STRING_SERIAL_NUMBER
*   USB_CFG_DESCR_PROPS_HID
*   USB_CFG_DESCR_PROPS_HID_REPORT
*   USB_CFG_DESCR_PROPS_UNKNOWN (for all descriptors not handled by the driver)
*
* Note about string descriptors: String descriptors are not just strings, they
* are Unicode strings prefixed with a 2 byte header. Example:
* int  serialNumberDescriptor[] = {
*     USB_STRING_DESCRIPTOR_HEADER(6),
*     'S', 'e', 'r', 'i', 'a', 'l'
* };
*/

#define USB_CFG_DESCR_PROPS_DEVICE                  0
#define USB_CFG_DESCR_PROPS_CONFIGURATION           USB_PROP_IS_DYNAMIC
#define USB_CFG_DESCR_PROPS_STRINGS                 0
#define USB_CFG_DESCR_PROPS_STRING_0                0
#define USB_CFG_DESCR_PROPS_STRING_VENDOR           0
#define USB_CFG_DESCR_PROPS_STRING_PRODUCT          0
#define USB_CFG_DESCR_PROPS_STRING_SERIAL_NUMBER    0
#define USB_CFG_DESCR_PROPS_HID                     0
#define USB_CFG_DESCR_PROPS_HID_REPORT              0
#define USB_CFG_DESCR_PROPS_UNKNOWN                 0

/* ----------------------- Optional MCU Description ------------------------ */

/* The following configurations have working defaults in usbdrv.h. You
* usually don't need to set them explicitly. Only if you want to run
* the driver on a device which is not yet supported or with a compiler
* which is not fully supported (such as IAR C) or if you use a differnt
* interrupt than INT0, you may have to define some of these.
*/
/* #define USB_INTR_CFG            MCUCR */
/* #define USB_INTR_CFG_SET        ((1 << ISC00) | (1 << ISC01)) */
/* #define USB_INTR_CFG_CLR        0 */
/* #define USB_INTR_ENABLE         GIMSK */
/* #define USB_INTR_ENABLE_BIT     INT0 */
/* #define USB_INTR_PENDING        GIFR */
/* #define USB_INTR_PENDING_BIT    INTF0 */
/* #define USB_INTR_VECTOR         SIG_INTERRUPT0 */

#if defined (__AVR_ATtiny45__) || defined (__AVR_ATtiny85__)
#define USB_INTR_CFG            PCMSK
#define USB_INTR_CFG_SET        (1<<USB_CFG_DPLUS_BIT)
#define USB_INTR_ENABLE_BIT     PCIE
#define USB_INTR_PENDING_BIT    PCIF
#define USB_INTR_VECTOR         SIG_PIN_CHANGE
#endif

#endif /* __usbconfig_h_included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