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数控增益可变运放(DVGA)的选择与使用问题

楼主(2013-01-20):
在AD的网站找到DVGA的列表,(地址是http://www.analog.com/en/special ... products/index.html),但是在这里列出的芯片型号的datasheet里面看到的几乎所有DVGA的输入端都采用了电容耦合的方式,这样一来是不是就不能放大直流信号了?对于示波器就没有多大的应用价值了。
那么,这样的运放是不是必须要通过电容耦合才可以用呢?有没有可以放大直流信号的DVGA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