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采集打印端口数据通过232发送到PC保存电路可行吗?

楼主(2013-01-20):
我对电子不太懂,这个电路图,主要是要实现这么一个功能

有一台进口设备,有打印接口,我现在要用单片机彩集它打印接口的数据,发送到电脑去保存,电脑保存了很多的数据后,在选择一些需要的数据,再由单片机模拟打印出来。

这个电路左右的打印接口,是接打印机的,意思是电脑保存的数据还原打印时候,由单片机模拟时序来完成打印,右边的打印接口是接进口设备的打印机口的,进口设备在打印数据时,由单片机模拟打印过程,把数据采集下来后,由232接口发送到电脑保存。

单片机RA4是漏极开路输出,所以我接了一个上拉,不知道对不对,?

左下方的四线的是下载程序用的。

我对电子不太熟,是个比较菜的鸟,不知道这个电路可行性怎么样,能实现我的功能吗?谢各位大侠批评指正

这个电路设计上有什么重要的缺陷不?

楼主:
   没人回复,郁闷

网友A:
这单片机的程序,工作量不小哦。电路没仔细看,一眼往去,咋下载线只接了三根线哩?VCC 和GND单独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单片机的程序,工作量不小哦。电路没仔细看,一眼往去,咋下载线只接了三根线哩?VCC 和GND单独接么? ...

单片机的主要工作,是热敏打印机的小票,我不知道数据量大不大, 就是采集数,传到电脑,还原打印,可以是闲的时候才打印,是不是有点担心单片机忙不过来呵,

下载线,我接了三条线,电源,我想用外接的设备电源,这种,我下载程序的时候,设备不用拿下来,方便点,要不然下载程序时,还要断电,麻烦,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图看不清楚,以前用51做过类似的,先弄清楚打印口通信协议,不做数据分析,所有的都采集送给上位机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主要工作,是热敏打印机的小票,我不知道数据量大不大, 就是采集数,传到电脑,还原打印,可以 ...

“外接的设备电源”没理解是啥意思。共地就行。不共地就虾了。

网友B:
打印口速度有时候是很快的,实在不行就加FIFO或者CPLD/FPGA,16系列的速度有点慢,可以用18F452直接代替877。452我用过超频到80M,短时间用用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2013-03-02):
引用 网友B:
打印口速度有时候是很快的,实在不行就加FIFO或者CPLD/FPGA,16系列的速度有点慢,可以用18F452直接代替877 ...

速度可以通过busy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