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有没有GPS效果比较好的,求推荐

楼主(2013-01-21):
本人超级路盲,想买个平板充当GPS。品牌价位不限。了解的朋友,希望帮个忙对下面问题做个介绍:

平板哪个牌子GPS信号好?和专门的GPS比如何,与自己DIY的相比如何?冷热启动多久可以正常工作?

地图什么来源比较好?希望能记录路线,能自动规划路线最好

网友A:
搞个安卓手机,然后用谷歌地图导航。就行了嘛。唯一不足是需要消耗流量。

网友B:
谷哥平板或大屏手机吧

有网络信号辅助定位那是相当快

如果关机4小时以上,或距离上一次距离较远,星历数据会失效,重新定位可能要较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谷哥平板或大屏手机吧

有网络信号辅助定位那是相当快

4小时的问题,市面卖的专用的GPS有这个问题吗?
另外,不知道谷歌平板信号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安卓手机,然后用谷歌地图导航。就行了嘛。唯一不足是需要消耗流量。 ...

手机有,一是屏幕小,开车看不方便,也不安全。二是信号不好,开机晴天也要两分钟才能找到星,阴天根本搜不到,所以想要个平板,就不知道信号质量能大幅改善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有,一是屏幕小,开车看不方便,也不安全。二是信号不好,开机晴天也要两分钟才能找到星,阴天根本搜 ...

应该是你手机优化不是很好,信号我估计都差不多,如果不是外接天线

我用的GS3定位就很快。阴天也快,当然信号是比较差,不过也能搜索10多个星。之前用过一个HTC的就很难定位

如果你经常要用的话还是买个导航好了,偶尔用一下手机应该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手机优化不是很好,信号我估计都差不多,如果不是外接天线

我用的GS3定位就很快。阴天也快,当 ...

手机是moto的me811(有个电信的靓号,不想扔,只能买个电信的手机,当时电信手机特少)

个人认为,晴天搜星快,阴天慢,明显是硬件信号不好吧。。。所以想知道,平板信号怎么样

网友C:
我用nexus7做导航。

网友D:
我在三星P6100(7寸)GPS效果超好,基本是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nexus7做导航。

言下之意是效果很好吗?特怕搜不到星,说说信号如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三星P6100(7寸)GPS效果超好,基本是秒定。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三星P6100(7寸)GPS效果超好,基本是秒定。

N7000的GPS很强大,配合花50元买了个高德地图,偶尔用用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请参考莫大对9220的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