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前段时间装的主机,顺便讨论下改善措施。

楼主(2013-01-21):
呵呵,看了下面这个图应该都知道,硬盘该添个了。不知现在什么牌子相对好点,三星的830?另外现在上32位系统,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合适的64位,谁能推荐个稳定和谐版的WIN7?还有淘宝在卖的LG 27寸 IPS显示器有人买过吗?效果怎么样?我现在用的是三星22寸,感觉还行,但是色彩不怎么好,看过高端手机屏幕之后的感觉。
我不玩超频,也玩不起,所以就整了下面的配置,目前感觉很爽,等待GTA5出了再换个显卡。

楼主:
淘宝的介绍,目前卖得最多的,我晕,居然是TLC的。
很多人担心840基本版的寿命问题,下面是来自网上的评测,也就是说,正常使用840基本版,可能电脑已经换了两三台,固态硬盘还在战斗着。送支架线哦!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三星840系列固态硬盘开启了一个新时代,TLC NAND闪存首次用于消费级产品。关于这种闪存的原理、架构技术,以及三星840的性能、可靠性,我们都已经做了比较深入的介绍,今天再来看看TLC闪存本身的寿命问题。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厂商公开谈论过TLC闪存的可靠程度,只能猜测编程/擦写循环(P/E)次数大概是1000-1500次(20/25nm MLC大约是3000次),而且三星不像Intel那样会告诉你具体的闪存写入量,再加上写入放大的缘故,根本无从得知写入了多少数据。

不过还是有个变通方法:写入队列深度1的不可压缩128KB持续数据,分别计算每次测试的损耗均衡计数(WLC,类似Intel MWC媒体损耗指示器)。如果知道了平均写入速度和持续时间,就可以大致算出写入了多少数据。另一方面,大尺寸数据是连续写入的,不存在碎片,所以写入放大系数非常接近1x。

网友A:
有钱人啊!!!!!!

网友:
系统找MSDN原版的,破解嘛,去远景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人啊!!!!!!

有钱就不是这个配置了,好点的手机都轻松配一台这样的主机,CPU1250+硬盘600+主板500+内存450+显卡二手200+电源二手40,合计3000,不够买个IP5,只够半个i7 3960X。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钱就不是这个配置了,好点的手机都轻松配一台这样的主机,CPU1250+硬盘600+主板500+内存450+显卡二手20 ...

的确。现在买那些花哨的手机,除了给自己弄点面子外,没有任何用处。我的600块买的老平板电脑,说实话,功能比5K+的手机强太多了,起码我的平板能跑XP,能装N多软件。

网友:
楼主得上SSD了一上去,硬盘将成为最高分的那个

网友:
32位操作系统带16G内存...囧...
下载一个微软原版的win7(64位),然后破解就好啦~~

网友:
32位系统居然用16G内存,哥,我服了你

网友:
我的配置和楼主的差不多,都是 E1230V2 + B75 主板 + GTX460,平时用起来挺好的,只是温度有点高,显卡升温太恐怖了。
我的下部计划就是升级硬盘了,其他我感觉没啥必要去折腾了。

网友:
刚换了三星840,硬盘那项变7.9了,回头电脑上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现在买那些花哨的手机,除了给自己弄点面子外,没有任何用处。我的600块买的老平板电脑,说实话, ...

在那买的平板了~求平板型号~~~

网友:
一般应用来说,64Bit系统加上大内存,开个RamDisk就足够了。(开RamDisk 16G RAM有时候显得不够。)

由于内存足够大,打开过的文件都会被Cache在内存里,之后的Load同一个文件基本秒开。当然,应用的第一次启动会比较慢。频繁读写硬盘的应用把临时目录指到内存盘即可。
如果追求第一次启动闪开,或者,有大量必须实时写回硬盘的数据写需求,那么SSD会非常有用,否则不如直接32G内存。

网友:
想问下楼主,你的16G内存用了多少?32位机最大4G就可以,不过可以把内存划出来当硬盘使。

网友:
买个SSD
再买个系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