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接法决定反应速度?(有图)

楼主(2013-01-21):
如图所示,若不考虑相位问题,A,B两种接法那种后端获得的波形较好?

网友:
限制了速度的是光耦本身,接法造成的影响应该相对可以忽略。

网友A:
一个影响上升沿,一个影响下降沿,总体差不多,功耗没要求的话,增大电流可以提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影响上升沿,一个影响下降沿,总体差不多,功耗没要求的话,增大电流可以提高速度。 ...

是的,实测的结果也是,我减小上拉电阻的阻值波形会变陡峭些,那驱动端的驱动电流也需要增加?一般多少就行?我希望功耗小点

网友:
驱动端如果是5V电平,一般限流电阻是33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实测的结果也是,我减小上拉电阻的阻值波形会变陡峭些,那驱动端的驱动电流也需要增加?一般多少就 ...

是的,输入端电流大些也有助于提高速度,但也不是越大越好,具体还是要试验一下,功耗与速度只能找个平衡点了,或者采用其他的高速器件了。

网友:
你这图应该不对,反应速度是在光电管那端接的,关电管负端接控制速度最高

网友:
记得哪个光耦的数据手册特别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