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5V到3.9V,DC DC的片子,800mA电流

楼主(2013-01-21):
找了好多片子,输入输出压降都在1.2V以上,奇怪难道我的使用方法很特别么?

电源电压5V,GPRS模块建议电压3.9V,输出端用1000uF电容,瞬间600mA输出能力即可

那么就需要找个5V到3.9V,DC DC的片子,800mA电流的片子,外围电路尽量少,各位请赐教,搜了两天了,有点晕,呵呵

网友:
用LM2596-ADJ就可以了

网友:
On-semi的NCP1522B

网友:
比较少见建议3.9V,一般都是建议3.8V
我们用RT9033给模块供电
http://www.richtek.com/product_detail.jsp?s=522

网友A:
串两个3A普通整流管,解决,。。。

网友:
我觉得楼上的超对我胃口,别考虑什么温漂那些无聊的东西啦,又不是做航空

网友:
5楼确实直捣黄龙啊

楼主:
呵呵,五楼说的如是,只是没有电源方面的经验,拆了市面上的几种内置GPRS的DUT,都是2576什么之类的LM做的电源,外置电源供给都是9,12甚至24,所以有点担心我的这个简单想法行不行,呵呵
GPRS是宽电压适应,所以应该无所谓,只要不超过4.8V就不会烧掉

网友:
这个压差,就算用普通LDO,效率也有78%,没必要用DC-DC,搞不好效率更低些,压差太小了。而且DC-DC会带来其他很多麻烦,器件也多,成本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两个3A普通整流管,解决,。。。

2个普通的压降太大,其实1个普通加一个肖特基最合适

网友B:
我串接了一个M7,然后加一个47UF的钽电容。。。开机AT指令OK,还没测gprs通信的时候的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串接了一个M7,然后加一个47UF的钽电容。。。开机AT指令OK,还没测gprs通信的时候的状态。 ...

如果你的模块可以关断或低功耗休眠,要注意二级管在电流极小的时候压降很低,可能导致模块超过标称电压

网友D:
很多GPRS技术文档都有推荐电源电路设计的,可以仔细阅读下硬件设计文档,可以用MIC29302B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模块可以关断或低功耗休眠,要注意二级管在电流极小的时候压降很低,可能导致模块超过标称电压 ...

模块确实有休眠之类的,在不通讯,或非在线模式,电流估计只有几十甚至几毫安,照你这么说,确实不保险啊!
而且我算了一下,电压降1.1v,电流300mA,功耗0.33W,貌似封装就要选大点的了,否则自发热也不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GPRS技术文档都有推荐电源电路设计的,可以仔细阅读下硬件设计文档,可以用MIC29302BU ...

GPRS手册上说:禁止使用二极管直接降压来给模块供电;二极管在大电流时压降会显著增大,从而造成
电源极不稳定,致使模块工作不稳定;

在做静电或者浪涌测试时,应保证电源的稳定性,电源输入端和输出端均要考虑 EMC 抗
干扰设计,避免造成电源毛刺、尖峰,建议适当增加滤波电容以保证电源的稳定性,例如,
适当增加并联10uF或者4.7uF左右的陶瓷电容。另外电源的使能控制端也要避免被干扰,否
则也会造成电源意外开或者关。

下面是MIC29302BU 的规格,貌似可以达到要求,非常感谢,我再仔细看看手册上的
(VOUT + 1V)  ≤ VIN  ≤ 26V

网友:
GPRS模块都会推荐供电电压,按照推荐的电压设计电源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模块可以关断或低功耗休眠,要注意二级管在电流极小的时候压降很低,可能导致模块超过标称电压 ...

哈哈。多谢了。还加了一个FDN340mos管做总开关。不过不打算进入低功耗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多谢了。还加了一个FDN340mos管做总开关。不过不打算进入低功耗状态~ ...

楼上搭的电路好用么?GPRS模块如果死掉了,直接总开关断电重启么?也是个办法,不知道模块未启动的时候加个5V会不会挂掉

能否给个图参考一下?我也搭个电路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搭的电路好用么?GPRS模块如果死掉了,直接总开关断电重启么?也是个办法,不知道模块未启动的时候加 ...

其实给模块并一个几百欧电阻就可以防止耗电过低导致二极管压降不够。
一个M7加一个ss34从5V降压,足够满足要求,即使模块瞬间电流2A,压降也不会超过范围。
单个M7压降有点低,2个M7压降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给模块并一个几百欧电阻就可以防止耗电过低导致二极管压降不够。
一个M7加一个ss34从5V降压,足够满 ...

M7只有1A吧,虽然峰值能有30A。。。

网友:
ctrl脚默认接一个下拉。上电后是关断的。IO设置为高后开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M7只有1A吧,虽然峰值能有30A。。。

1n4007封装形式SMA
  整流二极管
  较强的正向浪涌承受能力:30A
  最大正向平均整流电流:1A
  最高反向耐压:1000V
  低的反向漏电流:5uA(最大值)
  正向压降:1.0V
  最大反向峰值电流:30uA
  典型热阻:65℃/W
  典型结电容:15pF
  工作温度:-50℃~+150℃

这特典型热阻,正常运行温升可能20-30℃,如果脉冲2A,估计温升可能达到60℃吧?发热大户啊

刚才查了一下,FDN340P的温升更恐怖,120/75℃,估计和M7差不多

有点担心,先测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n4007封装形式SMA
  整流二极管
  较强的正向浪涌承受能力:30A

温升什么的只需要计算平均值,
实际可接受的峰值远高于平均值。
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n4007封装形式SMA
  整流二极管
  较强的正向浪涌承受能力:30A

GSM的发射时间最多是1/8
所以,1/8的时间升温,7/8的时间不升温,最后你能摸到的温度是平均值,实际很低的^_^

网友:
我们的产品就是5V通过M7+SS14+Pmos给模块供电,模块正常工作时电流只有20ma左右,出货超过10K台,没有出现供电方面的问题。

网友E:
3.9V难道不是对一个锂电池优化的么? 整那么复杂干啥? 直接一个电池其它什么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3.9V难道不是对一个锂电池优化的么? 整那么复杂干啥? 直接一个电池其它什么都不需要. ...

工业使用,一般24小时在线运行,环境恶劣,有5V常供电

锂电?然后给它来个充电电路?到也是个办法,只是成本有点高,担心故障率也会增高,换电池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