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MPLAB又抽风了?还是。。。。。。。

楼主(2013-01-21):
如图,很简单的程序,我去掉后面的那个分号,编译的结果中却不能显示出我写掉一个分号,是哪里设置有问题么?
程序是对的(加了分号之后)

网友A:
写在哪里的分号,PORTD=0x00 后面的分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在哪里的分号,PORTD=0x00 后面的分号呢?

我故意不写分号的,就是为了检验错误嘛,但是编译的结果中没有显示出这个错误,为什么?请看清我的问题,谢谢

网友B:
。。。。。。。换个编译器试试

网友C:
PICC编译器有些问题发现不了。
如for(i==0;i<8;i++)
{

}
多打了一个“=”号,它会编译出另一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编译器试试

头像亮了

网友D:
1、编译结果已经说明了编译失败了!
2、是不是设置了”不显示编译错误和警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编译结果已经说明了编译失败了!
2、是不是设置了”不显示编译错误和警告“了? ...

这个在哪设置啊?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CC编译器有些问题发现不了。
如for(i==0;i

i==0;本身并无错误,换编译器也不会检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编译器试试

你这头像真是太招摇了,跑到哪都有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