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的spartan的FPGA是否需要flash?

楼主(2013-01-21):
请教大家个问题:xilinx的spartan的FPGA是否需要flash?

网友:
可以不要,当你系统与PC连接时,实时下载

网友A:
好像有后缀带N的是内置FLASH的。如:xc3s50a,不含内部FLASH,而XC3S50AN,则带内部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后缀带N的是内置FLASH的。如:xc3s50a,不含内部FLASH,而XC3S50AN,则带内部FLASH. ...

请问,下面图中这个 是否带 flash? 名字和你说的 命名规则不一样

网友:
这个是老的3系列
不带flash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面图中这个 是否带 flash? 名字和你说的 命名规则不一样

这个不带,但是用MCU+25X40很容易配置。

网友:
哦? xilinx 也有内置flash 的fpga  了? ??????
如果没有其他CPU喂他,类似于xcf02s  之类的 prom 也不用了么?

网友:
早就有了,不过就3AN一个系列四个型号

楼主:
这个芯片是否可以和 图中的 FPGA配套使用?

网友:
可以去查阅官网配置手册即可知道是否能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