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ADV7123 驱动VGA显示灰阶 有彩条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3-01-21):
(1)首先是FPGA给ADV7123这个芯片给时钟。时钟会由于不同的分辨率不一样。具体的如以下的资料所示,
也是在网上找的,然后总结了一下。

(2)听师傅说,R=G=B,也就是RGB给同样的值,就会出现灰阶图像,具体的等有相机在身边了再拍个照。

简单的按照时序做了一个驱动,FPGA输入时钟用的是20M,用了一个PLL倍频到40M,供给AVD7123使用。
现在,在做横向灰阶的时候,发现有竖的彩条出现。

初步分析是: ADV(他是一个DAC芯片)的时钟采样和VGA的行同步信号,以及RGB三个颜色信号不同步造成。
因为只有RGB颜色不一样,才会有彩色图像出现。
具体的颜色值,我们可以参考这个网站:  http://www.114la.com/other/rgb.htm

(3) 我们目前做的是 800*600@60Hz的VGA信号,所以时钟是40M,第一个文档中有时钟计算。

现在想请教高人指导,如果把时钟信号(40M)、行同步,RGB(分别为10位值)传给ADV7123芯片,
这一些时钟信号准确的给出一个约束。
我的想法是: RGB先到,然后给出ADV7123的采样时钟信号,然后再给出VGA的行同步信号,这样,就能保证一个正确的像素点被输入到
ADV7123的输出DAC端口的R0、GO、BO三个模拟端口,同时由于行同步信号也正确的给出,这样
在VGA上面就会正确的显示我们需要的灰阶图像(RGB值相等)。
现在还在一步步调试。
如果有高手做过,特别是时序约束方面,如果有高见,还望大家多给建议,谢谢。

楼主:
今天把外接有源晶振换了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晶振。发现亮条要稍微小一些。
还没有彻底解决。

楼主:
应该是在灰度级跳变的时候,会出现液晶分子扭转不过来的原因造成。
因为测试显示器的软件也没有这样,横着每一个像素进行变化的测试。

网友:
把ADV7123的时钟提高一点试下,是VGA时钟两倍看看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2014-08-14):
不知道楼主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肯定还是程序有问题,我做过lvds转vga的产品里也 用了ADV7123,没啥问题啊。

网友(2014-09-14):
技术来源于抄,研究,创新。赞同!

网友(2015-03-31):
您只是用逻辑去实现的VGA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