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官问的“你编过多大的程序”,这个多大是指哪一个...

楼主(2013-01-21):
写过几个程序,但至今每每碰到面试官问“写过多大的程序啊”“代码量多少”还是不确定怎么回答准确。在论坛里找了几个相关帖子,还是没有看到确切的答按,所以再发一帖,确认一下

举个例子吧,我用16F690单片机,编译结束提示“Program space        used   F2Ah (  3882) of  1000h words   ( 94.8%)”,16F690有4K的程序空间,94.8%也就是3.8K的程序大小,编译生成的hex文件大小是22K

请问,再有人问我你编过多大的程序,我是说3.8K还是22K呢?

网友:
3.8K

网友:
代码行数。

网友:
直接说多少行  基本就行了

网友:
小数点去掉

网友A:
感觉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BC。
程序讲究的是算法,程序量和个人能力买一点关系。

网友:
有点偏激了。主要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大型程序的架构思想而已。如果公司的一个项目的代码量达到几万行,就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BC。
程序讲究的是算法,程序量和个人能力买一点关系。 ...

大多数软件,讲究的是工程学,也就是如何更好的组织代码,让代码的流程更清晰,更不容易出错,更有利于维护,更有利于扩展。
算法?那只是占了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网友B:
在PC上编译过firefox,chromium。编译时间超过6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C上编译过firefox,chromium。编译时间超过6小时。

网友:
写程序的都要去数代码行数吗?
从来没数过。

网友:
当年P3的老机上装Linux,然后装什么软件忘记了,按照教程Make,然后命令行就滚啊滚,滚啊滚,从半夜滚到早上天亮还没有歇的意思,果断放弃.

网友:
有些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认为可以说编译前的,也可以说编译之后的,或者说代码长度,实现的功能,只要说清楚了都可以。一般来讲对方也就是想了解对方的大概情况。
不像考试中的填空,更像是语文考试中的作文。

网友:
加个字库上去就很大了

网友:
回答多少行就行了。注释什么的都可以加进去,这些都无所谓,考官看的是数量级。软件行业的通行标准

理由在于,软件行数相差一个数量级,难度也差一个数量级,甚至更多,绝不是简单工作的简单堆砌那么简单。有兴趣的话,看看软件工程,人月神话,极限编程什么的就知道了

当年IBM形容其大型软件开发时的混乱: 像巨兽陷入泥潭,越是挣扎,沾上的泥越多,陷得越深

因此,单个软件三两万行和一两千行的人,一般来说,水平相差很远

网友:
我是个初级菜鸟

网友:
衡量软件大小的还是行数为主吧 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
一般是指代码行数,

网友:
大量用查表,保证程序够大!

网友:
一个好的算法可能能让几百行的代码缩减为几十行就能满足要求,程序更精炼,可读性更高。

网友:
15楼仁兄说的有道理,其实他可能就是想听个量级,百、千、万,能力肯定是不同的。
楼上兄弟说的没错,不过回过头看,要达到你说的这个样子,亲手敲过的代码,也不会少的吧。

网友:
呵呵,一般说C的代码行数就行了,比如说参与了100K代码量的项目,自己负责的模块大概XXX行左右。一般面试官问这种问题,就是想初步了解一下编程基础和能力。一般情况下,自己写的代码量能反应一点编程的功力。不过个人感觉编程功力跟自己参与过什么项目,在什么公司,有很大关系。

网友:
这种大前提不清不楚的问题就是个坑……遇到这种HR就自求多福吧

网友:
这个问题是开放性的,当考官问你的时候,你如果已经有了足够的经验,就会知道回答行数没有意义,告诉
他你有自己一整套完整的构架,然后如果允许,在纸上给他简单的画一画,人家就知道你“有没有”了。
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回答,大约多少行……无论数字式多少,你已经被划为“普通程序员”的一类的——是的这个
时候你说出来的行数直接关系到别人对你的心里认知。至于编译出来这些代码多大……说实话,没有意义。

网友:
LS正解,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