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定时器2控制LED灯闪烁报警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RT
用定时器2,控制温度报警和低压报警,但是只有一个LED灯显示闪烁报警,定时器2是控制LED灯的闪烁频率和显示时间的,显示3---5秒后LED灯熄灭(通过计数进中断的次数来关断T2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温度报警显示完后,如果低压报警也触发了,不知道怎么显示了,求高人解答。。。。 给点思路也行。。。。。

按照用2个标志位来写程序,如果低压和温度同时报警条件触发,那又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定时器里喂狗。这狗会养的比较胖。。。。

楼主:
那我先去掉,但是不影响

网友A:
给低压报警和温度报警状态各一个状态标志位  判断标志位时温度报警还是低压报警。。。

楼主:
这样做过

楼主:
但是效果不好,也许没写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低压报警和温度报警状态各一个状态标志位  判断标志位时温度报警还是低压报警。。。 ...

按照用2个标志位来写程序,如果低压和温度同时报警条件触发,那又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用2个标志位来写程序,如果低压和温度同时报警条件触发,那又该怎么解决呢 ...

你要自己定义好优先级,这个逻辑关系只能你根据项目实际要求自己定

网友A:
闪烁频率不一样 以示区别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烁频率不一样 以示区别好了

只有一个LED灯,温度和低压都触发的时候,一个灯做不到闪烁2种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一个LED灯,温度和低压都触发的时候,一个灯做不到闪烁2种频率

这个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网友B:
刚刚学习了“中断不能喂狗”问题,以前一直没有这样做没有注意这样的问题。这个不错,大家可以百度——"中断喂狗论"更能掌控"程序制空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我还在想。。。。。。。

楼主:
目前准备用2个定时器做,如果2个条件都触发,那么久屏蔽掉一个条件,只有一个定时器工作,这样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用三个闪烁频率:都报警用频率三、低压报警用频率二、温度报警用频率一,三二一快中慢
但我觉得这样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产品是给别人用的,用三种闪烁频率对应三种故障太不直观了,显示界面不友好嘛。还是改硬件吧

网友:
led=?
1.off=no alarm
2.flash=0.2s=first alarm
3.flash=0.5s=second alarm
4.on=two alarm

楼主:
这个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学习了“中断不能喂狗”问题,以前一直没有这样做没有注意这样的问题。这个不错,大家可以百度——"中 ...

  不错。

网友C:
也可用PWM输出,控制闪烁的亮度,高亮闪烁、低亮度闪烁、常亮、常暗,4种状态也不错。

如果是我,会用快闪、慢闪来显示。人是会学习的动物,如果关系到自身的利益,什么都能学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用PWM输出,控制闪烁的亮度,高亮闪烁、低亮度闪烁、常亮、常暗,4种状态也不错。

如果是我,会用快闪 ...

这个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的,不能你说了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的,不能你说了算。。。。。。

谢谢回复,这个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