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保存的.pcb 文件过大,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3-01-21):
一个小小的pcb文件,线宽只有基本上是20mil,没有图片,但用过3D的视图,结果文件超大,有24M之大。求解决!

网友:
内嵌字体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果然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如果板子尺寸不是特别巨大则不应该这么大。
如果有铺铜检查一下 fillmode
再检查一下pcd edit 选项中的true type font 中的选项。
或者save as 低版本的格式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板子尺寸不是特别巨大则不应该这么大。
如果有铺铜检查一下 fillmode
再检查一下pcd edit 选项中的true ...

已经解决了,果然是ture type文字选项的缘故。

网友:
字体问题,不但变大,而且还不一定好做

网友:
受用了。哈哈 我的以前也是 一直没找到原因。一直很奇快一个PCB文件 要10M 这么大小。

网友(2013-09-02):
嗯 受教了,阿莫论坛果然什么都能解决啊
神论坛,哈哈

网友:
谢谢,帮我大忙

网友:
请问楼上各位高手,即使不内嵌字体,在99里面100k的PCB,在AD10里面也会变成好几M,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同问,帮同学改了个他用99画的板子,几百K,在AD里面保存之后就变成6M了

网友(2013-10-04):
原来如此啊,多谢分享!

网友(2014-03-11):
2楼正解

网友(2014-09-13):
看到已经解决了,顶一下吧

网友:
2楼超正解~32个赞~~~要顶上去回报社会啊~

网友(2015-10-07):
画个板子也没多大却30M,都不能发出去打样了,果然不勾TRUE TYPE就只有1M,压缩一下几百K

网友(2017-05-08):
多谢,楼主和2楼,正好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