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屏HMI与STM32采用MODBUS通信,哪个作为Master较好?

楼主(2013-01-21):
如题,
现在做一触屏HMI与STM32的项目,要求采用MODBUS通信协议,因为以前没有用过,最近才学习。
请教各位朋友们一个问题,一般是哪个作为主机,哪个作为从机?是以什么为依据的?谢谢!

网友:
HMI是主机,stm32是从机啊。大都不是这样的么?

网友:
HMI是主机,stm32是从机  一般是这样

网友:
STM32是服务端,HMI用客户端模式.当然也可以反过来,一般就是谁产生数据,谁来当服务端.

网友A(2013-04-07):
楼主,我现在也在研究,可以一起交流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现在也在研究,可以一起交流下吗?

可以,没问题,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邮箱 : mique163#163.com  将此处的#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