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谁有好的型号推荐一下

楼主(2013-01-21):
模拟开关谁有好的型号推荐一下,

供电要求2.7-3.6V,

双路

网友A:
74LVC2G66
字数补丁,请无视

网友B:
用analog的ADG系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nalog的ADG系列吧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VC2G66
字数补丁,请无视

好的,我找资料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资料看看

74LVC2G66就是最常见的4066的双路低压版,没什么突出性能,就是常见和便宜。
你得先说要求达到哪些具体指标别人才能推荐更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的型号

DAI ADG的有SPDT和SPST的 看你要那种喽 自己上ADI看下不就得了 懒得啊

楼主:
有没有便宜一点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VC2G66就是最常见的4066的双路低压版,没什么突出性能,就是常见和便宜。
你得先说要求达到哪些具体指 ...

你好,我具体的想找单刀双掷的,两组的就可以了,
工作电压范围1.8-5.5V都可以的, 就像以前的cd4053那样功能就可以了,现在4053好像据说停产了,所以要重新找其他的芯片来代替这个4053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I ADG的有SPDT和SPST的 看你要那种喽 自己上ADI看下不就得了 懒得啊

你好,找了一个ADG884的,寻了一下价格,大概在8元左右哦,有没有便宜一些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具体的想找单刀双掷的,两组的就可以了,
工作电压范围1.8-5.5V都可以的, 就像以前的cd4053那样 ...

谁说4053停产了?各大半导体厂都有啊,CD4053或者74HC4053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说4053停产了?各大半导体厂都有啊,CD4053或者74HC4053都有的。。。

好的,我叫采购再去找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叫采购再去找找看看

www.ti.com
想要什么芯片上去搜就行了,呵呵。

网友:
看来楼主喜欢便宜货,ADI的东西你就不用考虑了,还是用用74系列吧

网友:
4066是最最差劲的了
好点的是4366
关键是楼主用模拟门做什么用

网友E(2018-08-14):
引用 网友A:
74LVC2G66就是最常见的4066的双路低压版,没什么突出性能,就是常见和便宜。
你得先说要求达到哪些具体指 ...

你好,SD卡 SDIO接口(clk 50Mhz) 单刀双掷开关有推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好,SD卡 SDIO接口(clk 50Mhz) 单刀双掷开关有推荐吗

可以考虑用3片SGM3158,专用的单片SDIO multiplexer印象中都比较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3片SGM3158,专用的单片SDIO multiplexer印象中都比较贵。

在USB转SDIO的芯片 与SD卡之间 用了TI的 TXB系列的缓冲芯片  手册说是可以缓冲SDIO接口 ,实际测试 D1 D3信号高电平只有0.5V ,一样的测试条件下  SDIO其他信号幅值是对的 ,TXB通道也交叉过 能排除TXB通道的影响,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能帮忙分析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3片SGM3158,专用的单片SDIO multiplexer印象中都比较贵。

我现在的应用大概是这样的,相机上电视频数据通过SD卡延长线存储到SD卡,相机掉电的时 通过USB读取SD卡里边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