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_M16 按键+数码管显示遇到的问题,我是解决不了,请大神

楼主(2013-01-21):
先上原理图,这个硬件要想做好显示和按键是有问题的,我是这样做的,当按键按下的时候停止显示,显示程序是2MS执行一次。
下面说说问题:
在PROTUES仿真的时候,想要的现象是对的,但是下载到板子上,按键却不能用,但是在板子上单独调试按键这一款的时候按键是好用的,最终把问题锁定在这里为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use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cnt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scan_f = 0;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 0;
          unsigned char now_key = 0;

                           if(key_cnt >3)
                            {
                             key_cnt = 0;
                            }

                            temp = PINA;
                        temp |= 0x70;
                            PORTA = key_sel[key_cnt] & temp;

                            now_key = PINA;
                            now_key >>=7;

          switch(statuse)
          {
           case 0: if(now_key == 0)     //有键按下
                                      {
                                         statuse = 1;
                                        key_value = 0xf0;
                                }
                                else
                                {
                                         if(++scan_f >20 )
                                        {
                                         scan_f = 0;
                                         key_cnt ++;
                                        }

                                 statuse = 0;
                                 key_value = 0xff;

                                }
                                break;
                case 1: if(now_key == 0)        //延时去抖
                                      {
                                  statuse = 2;
                                  key_value = 0xf0;
                                }
                                else
                                {
                                 statuse = 0;
                                 key_value = 0xff;
                                }

                                break;
                case 2: if(now_key == 1)     //按键松开
                                 {
                                 key_value = key_cnt;
                                 statuse = 0;
                                }
                                else
                                {
                                 key_value  = 0xf0;
                                 statuse = 2;
                                }
                                break;
           default:
           key_value = 0xff;
           break;
          }

          return key_value;

}

unsigned char Key(void)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 0;

key_value = key_scan();

  //PORTD = Distance;
  //PORTD = key_value;

  switch(key_value)
  {
           case 0:                                //距离+
                if(Distance > 9)
                {
                         Distance = 1;
                }
                else
                {
                         Distance ++;
                }

          break;

        case 1:                                //距离-
                 if(Distance < 2)
                {
                         Distance = 10;
                }
                else
                {
                         Distance --;
                }

        break;

        case 2:                                      //I+
                if(Current > 9)
                {
                         Current = 1;
                }
                else
                {
                         Current ++;
                }

         break ;
        case 3:                                       //I-

           if(Current < 2)
                {
                         Current = 10;
                }
                else
                {
                         Current --;
                }

        break ;

        default: break;
  }

return key_value;

}

网友:
看这个C的结构就是 跟马老师书上的写完差不多。

楼主:
问题自己解决了,是对IO位操作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
~楼主可否将改完的程序上传?

楼主:
unsigned char key_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tatuse = 0;     //按键状态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cnt = 0;//扫描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scan_f = 0;  //扫描频率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 0;   //返回键值
          unsigned char now_key = 0;     //当前键值

                           if(key_cnt >4)    //正常应该是3,应为111,所以重复一次
                            {
                             key_cnt = 0;
                            }

                          switch(key_cnt)
                          {
                          case 0:   PORTA &= ~(1 << PA4) ; PORTA &= ~(1 << PA5) ;; PORTA |= (1 << PA6);           break;  //100
                          case 1:   PORTA |= (1 << PD4)  ; PORTA &= ~(1 << PA5) ;PORTA |= (1 << PA6);           break;   //101
                          case 2:   PORTA &= ~(1 << PA4)  ; PORTA |= (1 << PA5)  ;PORTA |= (1 << PA6);           break;   //110
                          case 3:   PORTA |= (1 << PA4)  ; PORTA |= (1 << PA5)  ;PORTA |= (1 << PA6);           break;   //111
                          case 4:   PORTA |= (1 << PA4)  ; PORTA |= (1 << PA5)  ;PORTA |= (1 << PA6);           break;   //111,重复一次,否则111时候的按键检测不到
                          default:break;
                          }

                          now_key =PINA & (1 << PA7);
                          now_key >>=7;

          switch(statuse)
          {
           case 0: if(now_key == 0)     //有键按下
                                      {
                                         statuse = 1;
                                        key_value = 0xf0;            //这个值是为了区分按键正常时候的状态,根据自己要求来。
                                        disp_en = 0;             ///////disp_en = 按键不扫描,数码管不显示 =1按键扫描,数码管正常显示
                                }
                                else
                                {
                                         disp_en = 1;
                                         if(++scan_f >20 )      ////扫描一次查询20次
                                        {
                                         scan_f = 0;
                                         key_cnt ++;
                                        }

                                 statuse = 0;
                                 key_value = 0xff;

                                }
                                break;
                case 1: if(now_key == 0)        //延时去抖
                                      {
                                  statuse = 2;
                                  key_value = 0xf0;
                                }
                                else
                                {
                                 statuse = 0;
                                 key_value = 0xff;
                                }
                                disp_en = 0;
                                break;
                case 2: if(now_key == 1)     //按键松开
                                 {
                                 key_value = key_cnt;
                                 statuse = 0;
                                }
                                else
                                {
                                 key_value  = 0xf0;
                                 statuse = 2;
                                }
                                disp_en = 0;
                                break;
           default:
           key_value = 0xff;
           break;
          }

          return key_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