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引脚多功能复用的经验

楼主(2013-01-21):
单片机的引脚往往有多功能,但是在开发中一般只用其中一种,有没有同时用到多种功能(分时使用)这样的例子呢?
比如某引脚是ADC接口,但是同时想要将它作为普通io口(因为io数量不够用),可否在软件中处理好,分时使用该引脚呢?硬件上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有点说不明白,不知各位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比如说,扫描数码管消隐时,数据线上可以暂时切换为输入,这样可以检测按键。电路设计时,可以增加电阻或者二极管隔离两种电路互相干扰,现在手机回的,不方便贴图,大家Lz不妨先想想。这是有一个低成本控制器上使用的方法。

网友:
像楼主说的用法有很多例子呀
比如动态扫描和键盘同时公用某些 I/O时
就是一会为输出
又一会为输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