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接OP07后,差分电压从50mv变成了25mv,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21):
我的硬件是按照这个图设计的。图上用2个电压的差来得到差分信号。
最后实际在板子上面的结果和仿真结果不同。负压传感器只接5V和GND,差分线空着的时候电压为50MV,接到板子上面去胡,万用表测得信号只有25MV了。
然后运放输出端理论值也从50MV对应的3V变成了25MV对应的2.75V左右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负压传感器PS002,为什么会出现接上运放后差分信号被改变的情况的。有知道的帮忙解答下,先谢谢了!!!

楼主:
来个人解答下撒

网友:
阻抗匹配问题。
我没有用过负压传感器PS002。但,不管怎么样,它的空载输出和有载输出肯定不会相同。
负压传感器PS002的输出阻抗不够低,接上阻抗不够大的负载(放大器输入电路),就会把传感器的输出拉下来。

但是,不能说仿真不符合实际。
仿真时,你用的信号源是输出阻抗为零的理想信号源。仿真结果仅仅对这个事实负责。
实际上,你用的是输出阻抗相对于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来说不足够低的传感器,或者说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相对于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来说还不足够大。
看看你的电路元件所选参数就知道了。

楼主:
多些楼上的回答!!!!确实是阻抗问题!我把输入的电阻调整为100K,反馈电阻都改成1000K后,信号就对了,几乎没有影响了

网友(2015-06-13):
引用 网友A:
你C1和C2这个电容是做什么用的,正输入端为什么要下拉

需要好好看书的。
千万不要——见了连接电源端就说“上拉”,见了连接地端就说“下拉”。
很坏的毛病,哪里学的?

网友:
仪表放大器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生,如果成本不是很紧张应优先考虑仪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不是下拉吗 那是什么呢

看书,看书。不看书解释不清楚啊。

网友(2015-09-23):
引用 网友B:
看书,看书。不看书解释不清楚啊。

分压是吗

网友(2017-10-03):
引用 楼主:
多些楼上的回答!!!!确实是阻抗问题!我把输入的电阻调整为100K,反馈电阻都改成1000K后,信号就对了, ...

是不是改成R2=R7=100K,R3=R9=1000K ?
我也准备用OP07C-D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