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为啥没有加上硬件的IIC呢?

楼主(2013-01-21):
如题所写。
以后的型号会加上吗?

网友:
啥功能都想要,价格问题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IO模拟。

网友:
赶脚ST、Atmel这些公司做的硬件iic多多少少都有bug,唯一没问题就是NXP,不愧是iic的发明者。

网友:
IO如果能够可以配置引脚位置那就帅呆了~~~

网友:
master iic 速度也不快。没必要用硬的,IO模拟即可。

楼主:
那就模拟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