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不接j-link程序不跑,接上就好了

楼主(2013-01-21):
  使用的是keil4.60+jlink ARM 4.60。用keil里面download下载程序之后,连着的时候程序都能正常跑,一断jlink的usb线就跑不了,是什么原因呢,求助,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没找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

复位也没用···

网友:
程序在RAM里?

网友B:
你没有选择“dowload flash”这一项,在仿真设置里面,你要选择下载进入“flash”

网友:
把JTAG的线从电路板上拔掉。

网友:
选项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选择“dowload flash”这一项,在仿真设置里面,你要选择下载进入“flash” ...

我觉得此为正解+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选择“dowload flash”这一项,在仿真设置里面,你要选择下载进入“flash”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选择“dowload flash”这一项,在仿真设置里面,你要选择下载进入“flash” ...

选择过了,还是没效果

网友C:
检查JTAG接口的引脚的电平吧,很可能哪个是哪个引脚电平不正常。

我以前公司的板子,有时候元件搞错或焊接问题,导致某些引脚电平不对,但是接上调试器可以,不要调试器就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JTAG接口的引脚的电平吧,很可能哪个是哪个引脚电平不正常。

我以前公司的板子,有时候元件搞错或焊接 ...

恩,可能是这个问题,我去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可能是这个问题,我去查查

你看看jtagsel这个pin脚,不要拉高,至少在atmel的片子上是这样的。

网友:
把JLINK的20PIN的线和板子断开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