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3-01-21):
DS1302是常用的时钟芯片,最近在使用中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正常工作在5V电压下,走时还是比较准的,误差不大。

但是在外围电路掉电情况下,1302使用3.3V纽扣电池(电压测得3.2V左右)继续工作时,一天有20分钟左右的误差。

1302手册上说工作电压是2V-5.5V,为什么使用电压低一点的电池保持工作时,走时不准呢,而且误差那么大?

难道晶振频率还和电压有关?

以前使用1302时,从没出现过这种现象,这是为什么呢?想不通,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的焊工很强悍!

网友A:
是不是VCC1跟VCC2弄反了?

网友B:
晶振是6Pf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VCC1跟VCC2弄反了?

和以前的电路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是6Pf的吗

是32.768khz的

网友C:
只知道32.768K,不知道多少pF,你能指望它准吗?
另外进口原装的DS1302不便宜。

网友:
是不是DS1302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知道32.768K,不知道多少pF,你能指望它准吗?
另外进口原装的DS1302不便宜。 ...

30PF 电容

网友:
虽说工作电压是2V-5.5V,但大多数3.3v电压下误差会比较大,
楼主可以用5V和3.3V电源,试试两条件下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PF 电容

30pF!!
真晕死,你好好查查资料再说吧

网友:
6pf没问题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看看掉电时候的晶振频率吧

网友:
这黑乎乎的一片。没有原理图。似乎没看到匹配电容。

网友:
是没加晶振负载电容的原因吗

网友:
不一定是多少pF的啊  我用过一种是12.5pf的

网友:
晶振的负载电容是晶振的一个参数,跟使用的晶振有关。

常见的有22pf,12.5pf,6pf。

随便买来的晶振就只能慢慢尝试了。

另外,可以用微调负载电容的方法来调整晶振的频率,例如在我做的VFD时钟上,一侧使用了22pf,另一侧则是50pf的可调电容。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天,接到3.3V的稳压片出来的电压源上,走时很准,上班前和手机对时,下班后又和手机对时,一样的,当然秒看不出来,呵呵!
晶振上没有任何字,明天准备加12p,工作在3V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天,接到3.3V的稳压片出来的电压源上,走时很准,上班前和手机对时,下班后又和手机对时,一 ...

你这样不计算秒的比对方法更不靠谱了,几个小时如果偏差了几十秒,问题也很严重了。应该是负载电容的问题,没有用那么大一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