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容量的分区里的操作系统能否通过ghost移植?

楼主(2013-01-22):
新旧两块硬盘C分区分别是50G和40G
在剩余空间都足够的情况下(两个分区都是用了18G不到)
我能否通过ghost镜像形式将50G分区内的文件以镜像方式移动到40G那个分区里?

网友:
只试过小的还原到大的,没问题

楼主:
我现在是要把大的移到小的 怕影响其他分区

网友:
没问题的。

网友:
完全没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的,大胆的做吧,只要恢复后有效数据的占用小于 小分区的容量就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我开始也是抱着疑问,会不会把我盘变小,后来我想应该:Ghost的时候扇区信息不变,然后按ghost内的记录把复制到相应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