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做了一开关电源,220V断电后,输出led会闪烁几下,啥原因?

楼主(2013-01-22):
如题,这个LED是输出电压有无的一个指示。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变压器里面的储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变压器里面的储能。

这个算正常吗?我看其它开关电源少有这种现象。我做的是小功率开关电源12W(12V,1A,反激方式)。

网友B:
那是因为反馈环路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反馈环路没调好

发现带上负载断电后才闪,不带负载还不闪

网友C:
之前在top222做的开关电源中遇到这种情况,正常现象,这个不是变压器里面储能导至,是母线的滤波电容中能量放的慢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top222做的开关电源中遇到这种情况,正常现象,这个不是变压器里面储能导至,是母线的滤波电容中能量 ...

22uF/400V电容量很小,我才拆了电容试了一下,输出闪烁,不稳,必须要这个电容

但是我不带负载这现象又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uF/400V电容量很小,我才拆了电容试了一下,输出闪烁,不稳,必须要这个电容 ...

冤枉,我没让你拆电容,这个电容你拆了不稳是肯定的,如果没硬性要求,闪几下你就当是电源断电提示。如果非要解决,两方面入手,第一加快电容放电速度,第二提高开关电源芯片的开启电压。还有一个是把反馈端的灵敏度降低。

网友:
增加欠压保护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冤枉,我没让你拆电容,这个电容你拆了不稳是肯定的,如果没硬性要求,闪几下你就当是电源断电提示。如果 ...

谢谢提示!我准备不管它,我用的地方基本不影响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