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M32核心板启动uClinux成功了

楼主(2013-01-22):
板子是我自己做的,外扩了flash和大容量pSRAM(4M Byte)。FSMC的片选按照ST3210E-EVAL设计的,使用了ST官方发布的uClinux针对我的板子进行修改。只是苦于ST提供的bootloader没有源码,为了启动我修改后的uClinux费了不少功夫,最后分析上网搜索linux的启动步骤,自己写了一个bootloader,顺利的启动了uClinux。虽然还有些小问题,别的不说了先上启动信息(后面有板子的照片)

Linux version 2.6.26-uc0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4.5.2 (Sourcery G++ Lite 2011.03-46) ) #18 Mon Jan 21 14:36:20 CST 2013
CPU: ARMv7-M Processor [411fc231] revision 1 (ARMv?(11)M)
Machine: STM3210E-EVAL
SRAM Config: bank[0] @ 0x68000000 (size: 4096KB) - bank[1] @ 0x20000000 (size: 64KB).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00000000
Ignoring unrecognised tag 0x0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ff.  Total pages: 1016
Kernel command line: noinitrd root=mtd1 rootfstype=jffs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6 (order: 4, 64 bytes)
console [ttyS0]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Memory: 4MB 0MB = 4MB total
Memory: 4052KB available (492K code, 56K data, 8K init)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JFFS2 version 2.2.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kobject_add_internal failed for P/ with -EEXIST, don't try to register things with the same name in the same directory.
simple-gpio: now handling 16 GPIOs: 0 - 15
ttyS0 at MMIO 0x40013800 (irq = 37) is a STM32 USART1 Port
Probed and found the STM3210E-EVAL NOR flash chip
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S29GL064N NOR FLASH":
0x00000000-0x00100000 : "Kernel raw data"
0x00100000-0x00160000 : "rootfs"
0x00160000-0x00190000 : "rawdata"
0x00190000-0x001c0000 : "cramfs_partition"
rtc-stm3210e_eval rtc-stm3210e_eval.0: rtc core: registered rtc-stm3210e_eval as rtc0
rtc-stm3210e_eval rtc-stm3210e_eval.0: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1970-01-01 00:00:00 UTC (0)
VFS: Mounted root (jffs2 filesystem) readonly.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wapper'
page:68001040 flags:0x00000000 mapping:00000000 mapcount:1 count:0
Trying to fix it up, but a reboot is needed
Backtrace:
Bad page state in process 'swapper'
page:68001060 flags:0x00000000 mapping:00000000 mapcount:1 count:0
Trying to fix it up, but a reboot is needed
Backtrace:
Freeing init memory: 8K
Mounting proc fs
Mounting sysfs
Welcome to
       ____ _  _
      /  __| ||_|
_   _| |  | | _ ___   _   _ _    _
| | | | |  | || |  _ \| | | |\ \/ /
| |_| | |__| || | | | | |_| |/    \
| ___ \____|_||_|_| |_|\____|\_/\_/
|_|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check:

http://www.uclinux.org/

http://www.st.com/stm32

/ #

网友:
顶下,4M PSRAM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网友A:
这个BGA太霸气了!!!

手工可以焊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GA太霸气了!!!

手工可以焊接吗?

可以手工焊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手工焊接的。

是这种封装的吗?
感觉LZ的layout功底很强悍……………………

网友:
楼主的焊接倒是灰常霸气。。。

网友B:
楼主应该直接上F407啊。。那个配置到楼主这个水平可以直接替代arm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封装的吗?
感觉LZ的layout功底很强悍……………………

您真是内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真是内行。

=,=有时候觉得taobao这玩意确实好用……………………

网友:
楼主有没有研究过不外扩sram能不能跑uclinux?

另外弱弱的问一句cortex-m3的这套系统比arm9的方案好在哪里?更低成本吗?

网友:
焊接是霸气侧漏啊!!!

网友C:
大容量pSRAM(4M Byte),大概的价格是多少呀?

网友:
牛叉啊,一直想知道怎么焊接BGA

楼主:
手工焊接BGA的话就是热风枪了,就是焊接时得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容量pSRAM(4M Byte),大概的价格是多少呀?

同问.

网友D:
uclinux启动后,还剩多少资源呢(RAM)?

楼主:
引用 网友D:
uclinux启动后,还剩多少资源呢(RAM)?

还有3M多。

/ # free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ers
  Mem:         4060          624         3436            0            0
/ #

网友:
板子不错,有卖么?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3M多。

有配套底板吗?有兴趣搞块玩玩

楼主:
底板还没有,况且人们的需求真的是千差万别,STM32有很多功能是复用IO的,所以底板还是根据用户自己的需要专门设计比较好。
这也是我先做核心板的原因。

网友:
楼主的有什么好的做锡球的工具吗?

网友:
MCP    有感觉哦   具体型号有木有呢?

网友:
有才,有才,佩服佩服!

网友:
请问这个psram多少钱?什么型号?

网友:
LZ,这是上次很相中你的核心板的那个ID,记得上次你说这块核心板试运UCLinux成功后会考虑出售核心板,现在俺是终于等到了,怎么样,还有打算出售么现在?

楼主:
现在uClinux是成功启动了,但是启动信息里有错误。我觉得怎么也得把这些bug去掉才好吧。

网友:
同求PSRAM的信号和价格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直接上F407啊。。那个配置到楼主这个水平可以直接替代arm9了

F4的cpu没有cache,速度远不如ARM9。。。

楼主:
引用 网友E:
F4的cpu没有cache,速度远不如ARM9。。。

是的,据我所知cortex-m的mcu绝大多数都没有cache,速度肯定无法与ARM9相比了。
STM32和ARM9相比唯一的亮点就是大大降低硬件的复杂度,降低了跑linux的门槛。

网友F:
弱弱的请教一下,UcLinux和Linux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uClinux是成功启动了,但是启动信息里有错误。我觉得怎么也得把这些bug去掉才好吧。 ...

这样子啊,那也行,继续等你,希望能能快点完成。不过软件上的跑系统,和硬件上的核心板,有什么直接关系么?资源够跑得好迟早的事吧~~~我只是想买LZ的核心板而已~~~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子啊,那也行,继续等你,希望能能快点完成。不过软件上的跑系统,和硬件上的核心板,有什么直接关系 ...

好的,等我完善了硬件测试程序后,测好一块核心板通知你。

网友H:
不错啊,PCB是4层板吗?
如果整个核心板大概多少钱呢?STM32可以跑linux,很多事情就省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等我完善了硬件测试程序后,测好一块核心板通知你。

好的,你研究吧,敬候佳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手工焊接的。

啊,什么是BGA,看上去好像是QFN的

网友:
楼主的bootloader是什么思路?

楼主:
引导linux系统都需要bootloader的。你可以把它与pc的bios画等号

网友:
虽然还没学到 但是感觉LZ还是很强大的样子 顶

楼主:
楼上过奖了,谢谢!

网友I(2013-02-21):
这么小体积,楼主太棒了!用到BGA,是4层板吗?
另外,BGA芯片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弱弱的请教一下,UcLinux和Linux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

uCLinux主要是针对目标处理器没有存储管理单元MMU(Memory Management Unit)的嵌入式系统而设计的
----转自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小体积,楼主太棒了!用到BGA,是4层板吗?
另外,BGA芯片是什么型号呢? ...

如果是4层的就没什么难度了,不是4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uCLinux主要是针对目标处理器没有存储管理单元MMU(Memory Management Unit)的嵌入式系统而设计的
---- ...

前些年S3C44B0流行的时候,uCLinux曾经活跃过一段时间。后来随着Cortex-M3代替ARM7, uClinux也就沉寂了,原因是芯片厂商推出的带外部总线的MCU少了,没有大一点的存储器uClinux是跑不了的。

网友K(2013-05-02):
板卖吗  联系我

网友L:
不错不错,想要想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板卖吗  联系我

联系我请看我的签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错不错,想要想要。

联系我请看我的签名。

网友H:
不知道速度咋样啊,特别是接入以太网以后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速度咋样啊,特别是接入以太网以后

这需要做以太网的扩展板(一般用DM9000A)然后再移植驱动测试才能知道。。。

网友(2013-12-25):
手工焊接BGA。。pitch多大呀

网友:
按键在背面?

网友:
MCP型号是什么,楼主说下尼

网友M(2014-03-19):
引用 楼主:
底板还没有,况且人们的需求真的是千差万别,STM32有很多功能是复用IO的,所以底板还是根据用户自己的需要 ...

对于如何搭建stm32开发环境 很有兴趣 还没成功

楼主可否指点

网友:
linux有没有学习的必要?还是自己搭建一套从头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于如何搭建stm32开发环境 很有兴趣 还没成功

楼主可否指点

ST官方有个PDF文档,介绍了如何搭建uclinux的编译环境。我就是按照那个文档做的,你可以去ST的网站找到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ST官方有个PDF文档,介绍了如何搭建uclinux的编译环境。我就是按照那个文档做的,你可以去ST的网站找到的 ...

请问您的内核版本是多少的

我的是 3.11 就一直不成功功过

最后打path 的时候 老是在那里循环提示

我不懂是怎么回事

具体描述 已经在开贴求助了 希望楼主有时间帮忙瞅一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7394420

小白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您的内核版本是多少的

我的是 3.11 就一直不成功功过

谈不上指点。我下载的STM32F103的uclinux内核版本没这么新,2.6.x,具体的我不记得了。

网友N(2016-04-21):
求教,stm32外扩flash,一般是用来存放参数文件等,不知道可以用来作代码空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求教,stm32外扩flash,一般是用来存放参数文件等,不知道可以用来作代码空间吗??? ...

可以的。STM32通过FSMC外接NOR FLASH就可以做代码空间执行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啊,PCB是4层板吗?
如果整个核心板大概多少钱呢?STM32可以跑linux,很多事情就省事了 ...

能省哪些事呀,很多驱动都不完善

网友(2017-01-18):
有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