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键在C面的笔记本如何实现不开盖开机?

楼主(2013-01-22):
家用时VGA外接显示器,USB外接键盘
怎么样做到不开盖就开机呢?

网友A:
拆开接根线吧

网友:
有些笔记本的USB是关机时只要插上外接电源也是有电的,用那种带多媒体开关机键的键盘接上或许可行。

网友:
定时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接根线吧

听起来有点削足适履呢

网友:
加个红外遥控

网友B:
USB键盘开机,或者网络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键盘开机,或者网络唤醒.

USB键盘开机是不是大多数笔记本都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键盘开机是不是大多数笔记本都支持?

应该需要BIOS支持,不确定是否所有的笔记本都支持.

网友C:
你是拿旧笔记本做下载机之类吗,用网络唤醒吧,还能远程开机,多好。

网友:
我的在单位用是用扩展坞,扩展坞上有开关机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拿旧笔记本做下载机之类吗,用网络唤醒吧,还能远程开机,多好。

诶 打算用新机器
768P太小不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