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任务无法执行

楼主(2013-01-22):
int rt_application_init()
{
    /* init led1 thread */
    rt_thread_init(&thread_led1,
                   "led1",
                   rt_thread_entry_led1,
                   RT_NULL,
                   &thread_led1_stack[0],
                   sizeof(thread_led1_stack),10,10);
    rt_thread_startup(&thread_led1);

    /* init led2 thread */
    rt_thread_init(&thread_led2,
                   "led2",
                   rt_thread_entry_led2,
                   RT_NULL,
                   &thread_led2_stack[0],
                   sizeof(thread_led2_stack),10,10);
    rt_thread_startup(&thread_led2);

        rt_thread_init(&Touch,
                   "Touch",
                   TaskTouch,
                   RT_NULL,
                   &Touch_stack[0],
                   sizeof(Touch_stack),10,10);
    rt_thread_startup(&Touch);

    return 0;
}

char thread_led1_stack[512];
struct rt_thread thread_led1;
static void rt_thread_entry_led1(void* parameter)
{
    /* init led configuration */
    rt_hw_led_init();

    while (1)
    {
        /* led on */
        rt_kprintf("led1 on\r\n");
        rt_hw_led_on(0);
        rt_thread_delay(50); /* sleep 0.5 second and switch to other thread */

        /* led off */
        rt_kprintf("led1 off\r\n");
        rt_hw_led_off(0);
        rt_thread_delay(50);
    }
}

char thread_led2_stack[512];
struct rt_thread thread_led2;
void rt_thread_entry_led2(void* parameter)
{
    unsigned int count=0;
    while (1)
    {
        /* led on */
        rt_kprintf("led2 on,count : %d\r\n",count);
        count++;
        rt_hw_led_on(1);
        rt_thread_delay(RT_TICK_PER_SECOND);

        /* led off */
        rt_kprintf("led2 off\r\n");
        rt_hw_led_off(1);
        rt_thread_delay(RT_TICK_PER_SECOND);
    }
}
char Touch_stack[512];
struct rt_thread Touch;
void TaskTouch(void *parameter)
{
        LCD_ShowString(10,160,"Touch Panel:");
        while(1)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 //触摸中断线映射
                //if(Pen_Point.Key_Sta==Key_Down)//触摸屏被按下
                //{
                //        Pen_Int_Set(0);//关闭中断
                        Convert_Pos();
                //        Pen_Point.Key_Sta=Key_Up;
                        if(Pen_Point.X0>216&&Pen_Point.Y0>304)Load_Drow_Dialog();//清除
                        else if(Pen_Point.Y0>180)
                        {
                                Draw_Big_Point(Pen_Point.X0,Pen_Point.Y0);//画图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
                        }
        //                Pen_Int_Set(1);//开启中断
        //        }
                rt_thread_delay(200);
        }
}

只进入TASKTouch任务,而且进入一次之后就进入空闲任务,不会对LED进行操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求大神请教!

网友:
没有心跳。
finsh>>list_thread()
finsh>>list_t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