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Quartus的FIR滤波器IP核的输出位数的有效值怎么确定

楼主(2013-01-22):
一直搞不懂这个问题,利用Quartus II的MegaCore生成的FIR滤波器,比如我输入的AD位数是10,设置如下

输出的数据是[22:0],我要根据什么来提取有效的10位数据,传给ARM呢?
还有不是很懂Coefficients Scaling这个具体的含义是啥?
各位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FIR系数直接采用matlab fdatool工具产生,然后导入到这个IP核中
输出数据最简单办法是提取高10位,但是可能精度受损,具体可以根据modelsim仿真查看有效数据位数,进行截取
Coefficients Scaling 这个是滤波器系数存储采用什么存储,系数可以直接采用逻辑单元存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系数直接采用matlab fdatool工具产生,然后导入到这个IP核中
输出数据最简单办法是提取高10位,但是可能 ...

谢谢。这个IP核本身有系数了,可以用的吗?
我试过用1-4M和1-10M两个滤波器,采样2.5M的波形,发现输出波形1-10M的反而幅度更低(包括噪声也低了),搞不懂

网友A:
这个IP本身系数你要看设置来是否是你需要的,首先你要明白系数是否正确,如果系数不正确可能产生你上面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P本身系数你要看设置来是否是你需要的,首先你要明白系数是否正确,如果系数不正确可能产生你上面的效 ...

好的,我再看看

网友B(2013-09-01):
Mark下     我也想用这个IPcore可是暂时搞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下     我也想用这个IPcore可是暂时搞不来了

可以用,这个IP core

网友(2014-06-15):
你那个fir滤波器IP核,搞定了吗?系数怎么取?输出位数怎么取的?
能说说,谢谢!

网友:
你应该看看FIR滤波器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