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口比较器电路仿真输出不是方波,而全是高电平,求指教

楼主(2013-01-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模电书上讲的窗口比较器的知识,输出应该是一个有高低电平的方波。然而,我这里却只有高电平,没有 ...

只有高电平,没有低电平,仿真没有错。
错误出在你的电路。你用电阻R3(1k)把输出强迫上拉到+12V了。

网友:
首先作为比较器393是要在输出脚接上拉电阻的!
其次示波器的A端要从比较器的输入端采样,看看是否已经超过设定的门限值了。

网友:
D1方向反了,或者去掉D1

网友:
按上面说的再把D2去掉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掉上拉电阻结果连高电平都消失了,只剩下了输入信号的波形。应该不是上拉电阻的原因。 ...

余下的错误,自己继续找啊!
13年自动化毕业生, 如此逻辑思维,无语!

网友:
去掉D1
or
把上拉的电阻改到D1左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余下的错误,自己继续找啊!
13年自动化毕业生, 如此逻辑思维,无语!

你怎么知道他是2013年的毕业生啊?

-------------------------------------------------------------

看到了。。。。。原来他发过帖子。。。。。我晕 一个要工作的人 这个都反应不过来? 好吧 我承认有时我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