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M168PA的抗干扰能力较差啊?

楼主(2013-01-22):
大家有没有发现M168PA的抗干扰能力较差啊?
同样的板子,同样的电路,M8装上去,抗干扰能力就好一些,M168PA装上去,就很差,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呢?

网友A:
M8是什么?
MEGA8/MEGA168好像不兼容,怎能安装在同一个板上。
我没发现MEGA168抗干扰能力差,你得加外接复位电路

楼主(2013-04-02):
引用 网友A:
M8是什么?
MEGA8/MEGA168好像不兼容,怎能安装在同一个板上。
我没发现MEGA168抗干扰能力差,你得加外接复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对我很有帮助

我曾经在一个极小的电路板上 应用了mega168,用来进行超窄带通信,
这个很小很小的通信板,直接接到电源的火线上面,这个168不但接到火线上面,而且它所控制的电流是100A以上的超极大电流 极短时间的脉冲电流,一个交流电的周期发一次

开始老是产生干扰,不一会就死机了
调试了好几天,我找到原因了

所以说 不要轻易说哪个哪个芯片不好,很可能是自己的应用不当。

还有比我这个应用恶劣的吗,直接挂在火线上,极近距离,几百A的超级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