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魏坤的示波器只显示30列

楼主(2013-01-22):
我是按魏坤的程序写显示的,但是只显示30列,请问高手们怎样处理.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
                        m=80;        //
                        for(i=j*8;i<(j+1)*8;i++)  //处理每列中的8个点
                            {
                                    k=add[i+dd]; // 读出采样数据作为垂直坐标
                                    lcd_buffer[k]=(lcd_buffer[k]|m); //让该坐标对应数据与m相或并原位保存
                              lcd_buffer[k+1]=(lcd_buffer[k+1]|m);
                                    if(add[i+q+dd]<add[i+q+1+dd])          //判断拉线方向
                              {
                                      for(k=add[i+q+dd];k<add[i+q+1+dd];k++)
                                    {
                                           lcd_buffer[k]=(lcd_buffer[k]|m);
                                    }
                             }
                             else
                            {
                                   for(k=add[i+q+dd];k>add[i+q+1+dd];k--)
                                 {
                                        lcd_buffer[k]=(lcd_buffer[k]|m);
                                 }
                      }
                       m>>=1;       //将m的值右移一位
                }
                for(h=0;h<220;h++)    //送显示
                     {
                        LCD_WriteReg(0X4F, j);                   //设置显示X坐标
                        LCD_WriteReg(0X4E, h);                    //设置显示Y坐标
                        LCD_WR_REG(R34);                                //开始写入GRAM
                        LCD_WR_DATA(lcd_buffer[h]);           //传送显示数据
                        lcd_buffer[h]=0;              //将已送出数据的存储器单元清零
                      }
       }

网友A: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for(j=0;j<30;j++)         //将一屏数据分为30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j=0;j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就循环30次,也就是30列。

楼主:
但我改成240也不行呀

楼主:
调了几天都不可以,不知怎么会事呀,请教前辈呀,只能显示30列,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单色屏的程序,我09年的文章讲得很清楚,以下是09年文章的原版电子版。

声明:该PDF文件禁止转载!下载文件表明同意该声明。

楼主:
我是是彩屏来的呀,320X240的彩屏,还有附件下载了,打不开呀?

网友:
附件可以打开,屏不一样也能照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