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布线中上下接电阻到芯片距离?

楼主(2013-01-22):
在PCB布线中上下接电阻是否离芯片越近越好呢!现在有张电路板,上下接电阻离芯片都有些远了,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把电容放近点

网友:
这个电容一定要吗?不会影响电路速度吗?

楼主:
不会!只是一个外部中断口,速度不会太快!

网友:
这个电容可以去除干扰